练模拟,一开要如何练?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3-07-28):
连续练了三天,摔了N的N次,如果要是练真机,亿万富翁也不够我摔啊
请教,一开始要怎么练?
在线等。

网友:
如果是凤凰模拟器,可以结合普通模式与训练模式。

设置一个定时器,6分钟一个起落,如果要练8个起落可以这样安排:

(1)蛙跳。
(2)蛙跳。
(3)训练模式-对尾悬停-仅副翼
(4)训练模式-对尾悬停-仅副翼
(5)训练模式-对尾悬停-仅升降
(6)训练模式-对尾悬停-仅升降
(7)训练模式-对尾悬停-升降+副翼
(8)普通模式-对尾悬停

每练一个起落,休息1分钟。

供参考。

网友:
船王的建议到位,LZ可以依照。

不过我有另外一种练法:LZ可以在正规练习的间隙,偶尔也乱飞下,毕竟模拟也得有点儿乐趣才好,一直按照正规方法练多少还是会有些枯燥。但乱飞也不是无目的的,在乱飞的同时,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那就是救机。你可以随便把飞机飞得很乱,但你必须马上把它救起来,一定要尽力努力去救。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已经练成了千手救机神功 将来上真机还会怕炸鸡吗

网友:
支持2楼、3楼高见,都很有道理,lz可以如法训练。
补充一点,最重要的,练心理素质,真机也好,模拟也罢,要排除一切杂念,特别是练模拟,不要认为炸了无事,坏习惯会慢慢 地入你真飞的习惯当中,要稳扎稳打!
飞真机更要远离人群,即使有粉丝,也不要听他们鼓动,要在小于自己能力范围内飞行,伤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

楼主:
都是神人啊

楼主:
整整三天,就只练青蛙跳,郁闷的是,越跳越远,飞起来时也是,越飞越远,最后就什么也看不见,还一直在飞,,,,十几分钟后飞机坠了。

楼主:
刚起来时,油门往上推,右杆也往前推,压机头,这样才能飞起来,好吧,起是起来了,郁闷的是,起来就往远飞,蹭的就看不见了,若是飞真机,估计也无法收尸。怎么样才能不让他往远飞?高手指点。

网友:
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楼主:
我也试过,松油门,然后就成了蜻蜓点水式,一上一下,一下一上,就越跳越远。

网友:
G6模擬器的訓練模式對你有幫助的!

网友:
动作幅度太大 少量摇杆 和开车一样 使劲打方向就画龙了

网友:
一有间歇,就练练哦,耐住性子,苦练便是最好的法子。先练对尾悬停便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起来时,油门往上推,右杆也往前推,压机头,这样才能飞起来,好吧,起是起来了,郁闷的是,起来就往远飞 ...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练的对机体运动的反应,说起来都是非常容易的东西,根本毛技术含量都没有,发现机身往前倾斜移动了,就马上向后拉升降让其后仰,如果压的多了,飞机会停止前倾移动,转为后倾移动,这个时候又得推升降压制,如果如果修正的量不够,只是减慢移动的速度,并不能使其停止,又得加大修正量。反复找到刚好能停止震荡的修正量。
其实无非练的就是先观察机身运动,向哪方向运动就反方向修正,修正速度要快,不能等到已经快速移动了才修正,那时候你已经反应不过来了。说的容易,但是要在短时间之内做出多次修正,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练习的。初期的时候,修正时依靠大脑思考的,这时候会非常消耗精力,而且会有延迟,反应慢。练习久了,修正会逐步变为条件反射,眼睛的观察立刻转为手上的动作,不需要思考就修正了,这才是练习的目的。
刚开始主要练习对尾悬停,能熟练在对尾状态下任意移动悬停,就进入其他几个面的练习,直到每个面都能随意悬停的时候,就可以试着走慢速四边航线,只要能四面悬停,那基本操作直升机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凤凰4.0里,把物理速度先降到30-50,再以十为步进级数慢慢往上升,飞机起步先选择亚拓700E电直,油直会干扰视线,大机对新手来讲好判断空中姿态~~~

控上摇杆中立一定要校准,再根据起飞后的空中姿态对各舵面进行微调,确保在定点悬停位能够原地脱控几秒飞机基本保持不动~~~

起步没有建立起舵面反应前,就先别练蛙跳了,除非你要与真机同步配套训练,那样的话上真机前必须先在模拟器上练蛙跳,蛙跳过关再上真机,否则真机惨炸、秒炸没商量~~~

训练模式先大舵量练习条件反射,先不管油门手(美国手为例,先不管左手),左手键盘B键,右手控制摇控器的副翼和升降,参考虑乒乓球国家队的接发球训练机的训练方式,你就想像自动接发球机,发出球来,你只管把球打回去,一个动作,只练接发球,不停的打舵,左手在键盘B键复位,打舵、复位,保证每次操作后姿态与操作前大脑中所想的方向完全一致,进行条件反射的强化。每次大舵量后停顿一两秒后再做反方向的打舵救机~~~

训练方式以先大舵量,再小舵量碎舵微操作,最后退出训练模式,练自旋和航线时,再大舵量故意造成各种类型失控后救机至定点悬停位并安全降落~~~

这个急不了,慢慢体会吧~~~

每次大舵量打舵后,反手回正机身姿态时,当机身空中姿态一停,马上再打反手使十字盘回中,同时保证机身静止,两把舵能控制到机身静止悬停就尽是不要打三把舵~~~

退出训练模式后,要仔细体会油门微操作,因为打尾舵时,在打舵时还要保证不掉高度,这个很难练的,要细细体会~~~

具体请参见我的第一个帖子里有仔细介绍,和进级流程图分享~~~

网友:
我也是来取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整三天,就只练青蛙跳,郁闷的是,越跳越远,飞起来时也是,越飞越远,最后就什么也看不见,还一直在飞, ...

朋友,你仔细看看蛙跳的要领(www.5imx.com首页下方有)。
如果机机向前跳,你拉一下升降舵即OK。

另外就是2楼告诉你练模拟器,有专门升降舵的分解练习。
请至少原样照做一遍吧!

供参考。

网友:
不错,我也学到很多

网友:
俺只能说慢慢来吧,一口不能吃成胖子。给位的高见,俺学习了。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模拟器有分解动作单项训练的,先螺距训练,然后副翼,再然后升降,再方向,最后全部结合起来练吧!
要有耐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网友:
我买的也是凤凰模拟器,练的是四旋翼,一开始也是飞机飞着飞着不见了,经过每天练一小时,现已可以对尾对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练的对机体运动的反应,说起来都是非常容易的东西,根本毛技术含量都没有,发现机身往前 ...

正解,条件反射!其实挺好玩的。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啊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

网友:
先顶后看,是国际惯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