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D10 问大家几个问题,纠结半天了

楼主(2013-07-29):
因为飞控占了前面6个通道,请问如何把收放起落架设置到别的通道上,谢谢了…

楼主:
请稍微具体些,这个控实在是不熟悉,但做工不错

网友A:
当一看到做工不错。。。我想想算了。睡觉去了。。。

网友B: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C:
我的D10刷机后
觉得通道太TMD的多了
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平时还是用6通
其他是2比例加4开关
好像还可以加的

网友D:
内容输出设置里面

网友E:
忘记原厂固件什么样子了。如果你刷了deviation的话,直接在混控里面选择的插起落架的那个通道,然后在里面选择你要的开关就是。

网友F:
控是10通道,够了,没问题。问题在接收机,如果接收机是7通道或以上就没有问题,比如起落架插接收机第7通道,把控某个你希望用的二位开关设到第7通道就行了。不会设?细看说明书吧,里面讲得很详细。基本上是任意开关可以设到任意通道。

网友G:
输出设置中可更改每个通道对应的开关。

网友H:
想入一个,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