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下载固件后,不能解锁了。

楼主(2013-07-29):
之前好好的,从新下载固件1.07后,油门中立点校准,方向舵右上角校准。完了,内八外八解锁不了。

网友:
额~这个~问问abi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校准、然后是否是在GPS模式下长亮黄灯、那样是无法解锁的、你可以切换到姿态试一下、

在室内的,GPS拔掉也是一样,手动模式都解锁不了

网友B:
无法解锁和遥控器中立点有关系:
1:请校准遥控器中立点时,遥控器摇杆中位需要摆放到位,因为油门是不会回中的,需要自己摆放中位,如果摆放不到位,校准后就可能出现无法解锁。
2:遥控器的油门行程不标准,这个问题一般发生在非futaba、jr等遥控器上。内部电位器做工粗糙,油门行程差距很大。此时可以调整遥控器的微调来修正这个行程。无法解锁时,可以在校准遥控器中位点后,再给油门通道一个向下的微调。

通过以上2个检查,一般都可以解决解锁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你设置了油门曲线,需要归到0,否则也可能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解锁和遥控器中立点有关系:
1:请校准遥控器中立点时,遥控器摇杆中位需要摆放到位,因为油门是不会回 ...

从新校准了几次,终于可以了,我刻意在绿灯常亮的时候停留了一伙,担心读取太慢了。还有建议油门的行程可以通过调参软件看到,不然是什么原因也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