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v2脚架和pro脚架通用吗

楼主(2013-07-29):
450 sport v2想换成分体脚架,可是找不到合适的,不知道sport v2脚架上左右两个卡扣的距离和pro脚架上的卡扣距离一样吗?

网友:
不知道,等用过的人回答

网友A:
sport脚架,前脚架2个螺丝,后脚架2个螺丝一共4个...
pro一共2个螺丝,脚架螺丝孔位在中间, 前后各一个...
2个脚架的间隔是不是一样我没量过,不太清楚,如果一样可以打洞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如果有工具的话可以自己测量然后打洞

网友:
pro脚架两边限位比较窄,拿刀子割了再在中间钻个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ort脚架,前脚架2个螺丝,后脚架2个螺丝一共4个...
pro一共2个螺丝,脚架螺丝孔位在中间, 前后各一个...
...

我就是这个想法

网友B:
新版的脚架是通用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脚架是通用的。放心

哪个是新版的,能发个地址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