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15云台的操控建议

楼主(2013-07-29):
      自从上次把Z15连同S800整机返厂检修后,DJI帮我把Z15升级到最新固件 IMU 1.0.18beta , GCU 0.0.10 。新固件修正了旧版本固件的一些BUG,同时升级了一些扩展功能,这些本人是非常很认可的,比如云台通电不自检,自检后横滚不归中,增加了AUX2 AUX3的功能控制,可以切换FPV水平或垂直拍摄角度,可以遥控录像等等。但当组装调试好后,感觉云台现在的操控反而不如以前最早版本那样灵活自如了。最蛋疼的是方向锁定模式不再是杆量控制速度,而是变成了杆量控制角度,角度被限制在左右45度范围,另外还不可控制横滚。当杆量回中时,云台方向就回到FPV位置,那不就和FPV复位模式功能重复了吗?这样的话,以前我和云台手用该模式配合可以飞出的很多特效镜头就成浮云了……比如说,模仿固定翼飞机低空大角度转向,这个必须要云台跟随机体转向,同时云台手配合控制横滚倾斜并精确修正旋转方向保持构图。然而,通过实际试飞还发现使用杆量控制角度的方向锁定模式,云台手很难精确控制构图。现在的方向锁定模式基本上就成鸡肋了,相当于FPV加强模式,既不能全角度控制方向,又不能控制横滚,还不如直接取消FPV模式,以后切方向锁定模式,直接横滚复位,不打杆时方向复位!!
      建议DJI恢复方向锁定模式的杆量控制速度,并且取消限制该模式的转动角度及横滚控制。事实上在大多数场合,方向锁定模式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因为它的控制手感及功能与非方向锁定类似,灵活度很高,唯一的区别在于云台可以跟随机体转向,飞手可以通过画面确定机体的精确走位,云台手可以灵活选择取景构图,同时避免脚架穿帮。而非方向锁定模式只有在环绕拍摄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如果飞手和云台手配合出现问题,很可能导致飞手失去方向感无法精确控制机体走位,云台手也会一头雾水,只好切回FPV待飞手确定机头方向后再重新构图,这样会浪费宝贵的续航时间,严重影响拍摄质量和工作效率。

根据我们长期的飞行经验,结合DJI的创新功能,我建议如下设置3个模式功能:

方向锁定模式:当机头方向变化时,云台跟随机头转向。不限制三轴转动角度。三轴的控制杆量对应云台转动速度,中位速度为0,端点为最大速度。(用户可以通过设置遥控器的END POINT调整最大转动速度,找到适合自己的操作手感)
理由:云台手可以很方便精准地取景构图,可以将镜头转到任意角度实时观察确定取景范围。飞手可以通过图像移动情况确定机体大致方位并随时修正机体走位。通过与云台手的密切配合可以拍摄很多有创意的特效镜头。

非方向锁定模式:当机头方向变化时,云台不跟随机头转向。不限制3轴转动角度。三轴的控制杆量对应云台转动速度,中位速度为0,端点为最大速度(用户可以通过设置遥控器的END POINT调整最大转动速度,找到适合自己的操作手感)
理由:同上。在该模式下,需要飞手和云台手有足够的方位感并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更复杂的镜头拍摄。结合收放脚架的使用,更可以让云台手充分发挥创作空间。

FPV模式:切到该模式后,3轴复位与机头指向一致。镜头复位指向由AUX2开关位置决定,当AUX2通道控制开关打到向前时,摇杆杆量对应云台转动速度,可以线性控制俯仰0~90度。当AUX2通道开关打到向下时,无论云台俯仰在什么角度,都自动转到向下垂直90度,摇杆不参与控制俯仰。要恢复摇杆控制俯仰,只需要切换AUX2位置或切换到方向锁定或非方向锁定模式即可。
理由:FPV模式的复位功能是最主要的,在该模式下,既然能通过开关控制镜头的向前或向下,为何不能通过摇杆线性控制云台的俯仰角度呢?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个人控制飞行器也可以直接操作俯仰控制镜头取景,同样能完成一些简单的拍摄要求。

最后,我想说的是,Z15以前的旧毛病还是没有根本解决,相信大家都知道Z15的俯仰偶尔会抖一下。现在我的Z15是3个轴都有一定的几率抖一下,俯仰抖的几率比以前还高。已经升级到V2版HDMI转AV输出,但也还是经常会间歇性的闪红灯,导致地面监视黑屏,这对拍摄任务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在某些任务环境下,甚至还威胁到飞行安全!!希望DJI尽快找到原因并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顶起!希望DJI尽快找到原因并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奥,我还没有认识,学习!

网友:
顶起,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希望大疆尽快解决

楼主:
感谢回帖的朋友!

      另外我还要补充一下,云台现在方向角跟踪角度有些小了,建议恢复到以前最早版本固件那时候的角度。方向修正角太小的话,飞行器在左右晃动剧烈的时候画面稳不住。至于机体转向延迟,这个相比画面不稳定来说仅仅是习惯问题,也是飞手和云台手必须要练习的基本功,如果连方位感都找不准,那还指望跟拍出什么特写镜头?

      不知道什么原因,相机开启红外遥控后,相机快门偶尔会被误触发,尽管没有拨动拍照开关。最新版本支持5N遥控录像,昨天测试发现有时候也会误触发遥控录像。如果在空中正在拍摄某一个重要镜头的时候出现误触发录像,相机将停止录像,那么之前飞的那组镜头就废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地面打开录像再上天,降落后停止录像,虽然有些麻烦,但也还是很靠谱,只是录下来的包含全程飞行的录像文件有些大而已。这个遥控录像功能提供了按镜头录制的解决思路,同时也可以让飞行器不降落的情况下从录像模式退出来转为拍照模式。如果进一步完善,尤其确保不会出现误触发,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希望DJI能进一步结合实际使用需求去完善云台的各种功能。

楼主:
这几天都要在外面拍摄,很少有时间来逛论坛。现在每次飞行,云台手都只能切到非方向锁定来确保构图精准度,或者就是干脆切到方向锁定,只控制俯仰角度,由飞手直接飞出预先计划好的视角。FPV和方向锁定在拍摄过程中基本上当摆设,除了能复位以外就没什么用了。忠心期望DJI能好好考虑一下用户的具体使用情况和反馈建议,进一步优化并让Z15能发挥出更多潜力。

网友:
强力建议将FPV模的PAN锁死在中间位,不需要补偿误角。(或在软件上加入自行调角的按键)
现在飞行时微微转弯时,画面出现不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都要在外面拍摄,很少有时间来逛论坛。现在每次飞行,云台手都只能切到非方向锁定来确保构图精准度, ...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A:
有同感啊 !!!!建议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啊 !!!!建议改正!

哥们!加我一下QQ 95161028  刚才在营口台看见你了!

楼主:
今天飞行又发现一个问题。想在空中平摇一个360度镜头,由于S800没有安装收放脚的架(装收放脚架后续航时间严重缩短,大热天的电池伤不起啊,无奈只好装回原来的普通脚架),云台手切非锁定模式平遥可以精确控制速度,但脚架会穿帮。于是切到FPV模式,由飞手控制机体转向平遥镜头,但FPV又不能控制俯仰构图,最后云台手决定切到锁定模式,可以调整俯仰了。然而问题来了,飞手能控制机体保持一个恒定的角速度转向,但是镜头画面并不是恒定的速度跟着转动,而是一抽一抽的。也就是说镜头画面是沿着机体转动方向在抽动,而不是缓缓的匀速转动。如果机体转动角速度再快点,镜头画面倒是不抽动了,但是拍摄的画面构图会因为平遥速度过快而失去意义。以前我们也用采用过锁定模式或FPV模式依靠机体转向在空中完成镜头平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希望DJI能重新考虑一下云台的方向轴控制的问题,我想这可能也和追踪角度过小有关,最早版本的固件在这类使用情况下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意见很好

网友B:
建议大疆开发一键把拍摄自动全部完成的设备

这样我和我的云台手就都可以解放了

LZ的难题也迎刃而解了

感谢大疆!

楼主:
自己顶起来,希望有Z15的朋友也来多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也希望DJI能认真考虑客户的实际使用需求,不断的完善产品性能,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大疆开发一键把拍摄自动全部完成的设备

这样我和我的云台手就都可以解放了

这想法不错,其实我以前也想过,要是能通过地面站编辑云台的动作程序和飞行轨迹,以后飞手和云台手都可以解放了,只要会玩电脑就可以飞出各种特效镜头,而且还不用担心脚架会不穿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行又发现一个问题。想在空中平摇一个360度镜头,由于S800没有安装收放脚的架(装收放脚架后续航时间严 ...

平摇时,云台的辅助修正的确是会出现一抽一抽的现象。
其实初衷应该是为了拍稳,没充分考虑这种旋转拍摄吧。

网友:
我旋转拍摄的时候,横滚会偏。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我一个人拍 用三档开关控制旋转,设定好速度,fpv 模式,云台能稳定的恒速旋转,到必要的时候调整一下飞机方向(没有收放脚架)效果很好,难点是要掌握好 云台旋转的速度与飞机旋转速度!

网友:
督促DJI针对俯仰突然抖一下的问题还是要尽快找到根本原因,否则一个航线出现一次就很麻烦。

楼主:
支持23楼朋友的意见,这个抖动问题很揪心啊,要是不能完善好产品质量,Z15以后很可能会被其它云台打败的。Z15曾经是神话,现在也是,但以后就难说了。

网友C:
一直都是一个人在飞,感觉不升级云台固件也能用,所以就不在盲目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一个人在飞,感觉不升级云台固件也能用,所以就不在盲目升级了。

你用的还是最早版本的1.0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还是最早版本的1.0固件吗?

应该是,没升级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一个人在飞,感觉不升级云台固件也能用,所以就不在盲目升级了。

我不行,只要有新版本,我都想去当一把小白。

网友:
这个非常重要!

网友:
学习!学习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奥,我还没有认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