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天线问题 2.4G的天线 到底有多少讲究???

楼主(2013-07-29):
450控炸机过 求教天线到底是平行好 还是90°好,求教
如图这样可以吗?

网友:
maos貌似    成90度    2条线还要是直线才行

网友:
2.4G还有一根天线的与谁成90度呢?双天线的要求最好成90度,那样接收效果最好。如果不成90度呢,接收距离可以要近一些,但也绝对大于100米开外。炸机如果是真的失控引起,要查一下其它原因,绝不会天线不成90度所至。

网友:
450这么小 天线咋放也不会失控  450不可能飞出几百米远  何况用的是原装接收

网友:
同意所有楼上的

网友:
LZ天线布置没有问题,为了美观,大家都是向尾管方向,把天线在螺丝刀上绕成环型,固定在两侧尾管拉杆上的。楼上各位大神已经给出了几点明确可能发生的建议,按照这个思路去找出问题。

网友:
最好是90度,需说飞这飞机怎搞不会失控

网友:
是2根天线的 末端那一小段 互成90,  不是你这样在根部

网友:
就一张图,天线是有极性的,接受同理

还有些魔友喜欢吧天线指向飞机,以为天线是“指哪传哪”,结果是适得其反

网友:
楼上好多正解

网友:
好好翻翻说明书,就算是英文的也是有图告诉你天线的安装,我在8FG的说明里就看到过

网友:
450你能飞出300米开外?这个接收正常状态下500米木任何问题,地面拉过!换成空中更远

网友:
电调是一大干扰源,建议LZ的天线往后伸。。。

网友:
当然是90度啦~~~

网友:
两根接收天线互成90度!一根与机身平行,顺着机身布到尾撑上就行!一根垂直于地面,竖着走脚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