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F48无刷组件W6002上机安装、试飞(放弃,转战scp)

楼主(2013-07-29):
更新,终于还是入手了scp!轻松稳定悬停!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F48的功劳!难飞的都能驾驭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一直在搞立体机库,无意中看到W6002似乎上市了……继续当小白鼠吧!

都是好奇心作怪啊!当初入F48单机测试就是图便宜,现在看到这个W6002价格也不难接受,就又……!

总体感觉mjx在F48真是需要多加改进啊!也许营销是做得不错,但别把牌子做砸了。
从F45开始算是个准航模吧,但一直到F48这里怎么就一直无法摆脱“没加薪玩具”的“光环”呢!
“初期”购买都算是比较实惠的产品,但后期的“升级”,很坑...啊!

单机¥238  +  ¥128;外加¥200+   遥控和维修配件(尤其舵机竟然¥48)

这个价格已经是scp级别了,但性能呢?除了失望,还是……
(销量貌似还不错啊,但……已经“名声在外”了)

也许,喜欢吃螃蟹多半是这样的吧……

其实这支螃蟹是去年入魔时……F45高飞航模摄影飞丢后,在田野里找飞机的时候……无心捞的,竟然生命力这么强!
差不多20年没下水田了,为了找飞机,又把我们这的水田“勘查”了遍!

楼主:
W6002包装做得还不错!看上去很美!

人性化也基本到位,标配了小螺丝刀……还有那“贴心”的两颗小螺丝!

但是……

个人感觉还额外需要:螺丝胶(没错!)若干;拔齿器1个!

提供固定螺丝和小螺丝刀,但……

背面有安装说明,但没有提到关键点(不完整,不详细)

楼主:
无刷电机采用的是外转子无刷,6极

尺寸:直径14 * 11 mm
标称KV值:11000kv
重量:5.3g

体积自然比较小巧、重量也超轻!

但……

似乎功率也很“小巧”!

“升级”无刷电机后也仍比较热,甚至发烫?……零乱了……

楼主:
电调参数未知

唯一的亮点是采用的电源线还比较粗!用了24AWG的!

但插头仍是那个 电流大就发烫的插头!没有改进(为了兼容性嘛)

20A5-10NC BEC是型号?

标称电压:1s/LiPo/3.7V
连续输出电流:10A

楼主:
无刷电机和电调的连接采用了3pin排插,虽然方便了安装、调试;但显然也会增加重量……

楼主:
F48电路板中间的这个2pin插头就是连接无刷组件的,看来是事先准备好这个“坑”了……
F47-v2版也有这个接口。

电路板上唯一空的那个插座。

楼主:
安装时重点要注意的问题!!!

F48塑料电机座有4个固定螺丝孔,得用另外2个孔来固定无刷;而不是原先固定有刷N30的那两个孔。

这样安装可以避免一个 已知问题 ,不然舵机臂就该和无刷电机打架了。

但是,安装在无刷专用的这个位置的话……
铜齿轮几乎和电机座平行了,虽然基本上不影响转动,但建议用拔齿器拔出0.5mm来就比较好了。

这是动用拔齿器之前,铜齿轮几乎是贴在塑料电机座上的:

这是拔出来一点后:

楼主:
依次 拆下起落架、拆下大齿轮……拆下原装N30有刷主电机;

换上无刷电机……2颗 固定螺丝 有条件的建议打上螺丝胶。

楼主:
电机和舵机 打架的问题,厂商显然已经考虑到了,而且也算是基本解决了;

但机头罩和无刷电机可能会产生摩擦……

楼主:
问题总结:

1、无刷电机功率不足?飞行发烫……

2、无刷电机的固定座材质太软?螺丝很容易滑丝(虽然可以用螺丝胶完美的解决)

3、安装说明貌似很详细,但没有提到关键点,或关键点不明确、不清楚。

建议的改进:

升级无刷后,动力应该有所增强,可以适当降低螺距……

其实也相当简单,但需要厂家来做(个人没这条件定制零件)
十字盘和大桨的拉杆稍微减短一点,那么螺距就可以变小。

而把这么2个“改进”后和无刷“配套”的拉杆捆绑在无刷套装中,这将会是锦上添花之作!

楼主:
最后简易试飞……

技术越来越退步了……(当然,尾电机快不行了,锁尾时而不正常)

换无刷后似乎更省电一点(起码感觉大桨转动阻力也减小了,减少了摩擦损失)

启动有这么个问题:(也许不是问题)

无刷电机启动时会“暴力”启动,然后快速恢复正常(听遥控器的)。

如果在启动是遇到阻力,会不断这样“暴力启动”!

更新室外微风中试飞:

小家伙抗风能力超出预期,但稳住可以,一做动作就……

楼主:
个人感觉这个无刷组件只是为了“实现”当初的诺言!给大家个继续掏钱的机会!
我没有感觉到厂家在改进这架飞机,只是增加了一个挣钱的手段。

升级无刷并没有多大实际作用,甚至会有一些问题……

电机寿命即使延长了,感觉电机齿轮肯定是耐不住的。

网友A:
顶XD一直坚持在F48上所付出的努力~

F48,四通无副翼飞机中的奇葩……

网友B:
这是飞机? 这纯粹就是一个摇摆机么

网友C:
还好一直纠结要不要替F47换上无刷而没下手,看来没此必要,省下一笔转买V9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一直纠结要不要替F47换上无刷而没下手,看来没此必要,省下一笔转买V911-1

可惜我的F47是老版本,似乎没有无刷插口……没法测试,不过也没多多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XD一直坚持在F48上所付出的努力~

F48,四通无副翼飞机中的奇葩……

哪里哪里,只是试验一下看看……有点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飞机? 这纯粹就是一个摇摆机么

呵呵!练一下可以做不倒翁!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我的F47是老版本,似乎没有无刷插口……没法测试,不过也没多多意义了。

我的F47-V2有无刷接口,让我把她和F48一起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47-V2有无刷接口,让我把她和F48一起出了……

有机会我看看能不能弄到F47-v2的主板……

网友D:
好暴力的啟動啊!  比我的MINI CP 無刷還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暴力的啟動啊!  比我的MINI CP 無刷還噴.....

呵呵!那应该是个bug!希望以后能修复吧!

实际上这个比mcp不止差了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应该是个bug!希望以后能修复吧!

实际上这个比mcp不止差了多少啊……

不知道華牌的SCP 跟 MINI CP 有啥差距  打算入手一架SCP在房裡跟MINI CP輪流飛(02S在房間裡飛有點大)MINI CP換上無刷馬達跟舵機的縫隙只剩一點點 還沒改齒比將就點飛 所有接線插頭全去除改直焊

可憐的MINI CP 雙無刷借朋友玩到尾無刷電機掛點 只好改單刷 解焊拆下來的尾無刷板

今天心血來潮拿到室外的草皮上 .....學翻~
共翻了3次  前兩次秒炸.......第3次終於成功翻過來 看到它肥肥的白肚子
(不過太興奮了忘了怎麼修正機身舵向.機機慢慢從我身旁飛過炸在草皮上了)
一共損失一副大槳.槳面太慘不忍睹索性換新  噴掉一支連趕(草皮上難找)   頭罩開裂(往裡一貼又是一條好漢)
尾電機用原廠的鎖不太住,尾撐用02S的備件加上的(平行側飛的時候不搖尾)

飛機機修機機也是人生一大樂趣啊~~~

更可憐的922又回到零件包狀態待修=_="  要不是為了學翻把它飛到3~4樓高,連炸兩次後測底毀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華牌的SCP 跟 MINI CP 有啥差距  打算入手一架SCP在房裡跟MINI CP輪流飛(02S在房間裡飛有點大)MINI ...

你已经有mcp就没必要再尝试scp了吧,这么小的机机的双无刷飞起来感觉如何?

不过看来你也是喜欢尝鲜啊?还有v922呢!感觉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已经有mcp就没必要再尝试scp了吧,这么小的机机的双无刷飞起来感觉如何?

不过看来你也是喜欢尝鲜啊 ...

922是我第一台入手的小6動,直線舵機真的耐"炸" 飛起來的感覺很直接.打舵後需要再反舵向修正操控及穩定性沒華牌的好 (跟控的調教可能有差吧....)

MINI CP 改雙無刷飛行時間變長了(原廠空心杯電機大約3分鐘就開始熱衰竭了),
改無刷更噴了但不至於難抓無法操控(我覺得還好)..........
小6動機機華牌做的還不錯只是配件有點貴(快跟450有得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22是我第一台入手的小6動,直線舵機真的耐"炸" 飛起來的感覺很直接.打舵後需要再反舵向修正操控及穩定性沒 ...

恩!看来还不错!比F48强多了!
操控性、稳定性的问题,肯定和遥控有很大关系吧,调机很重要啊。

当然小6通貌似是华的天下了,所以价格嘛……
你那个双无刷的mcp无刷尾电机很小吗?这么小的机机,主无刷就很小了……尾无刷那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看来还不错!比F48强多了!

当然小6通貌似是华的天下了,所以价格嘛……

昨天拆下來的時候丟了,電機頭大些直徑約10mm 後段固定座可以直接塞入7mm的尾電機座
我是直接買升級套件改裝的.... 華牌就舵機不耐炸!
02S我已經掃齒3次了(小炸)  MINI CP 有一顆舵機也開始怪怪的了
還好這些比較暢銷的機種舵機有單獨的塑料齒輪可以換不然一顆都要50~60塊  難怪網上說華XX 是華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拆下來的時候丟了,電機頭大些直徑約10mm 後段固定座可以直接塞入7mm的尾電機座
我是直接買升級套件改 ...

看来很小啊!有机会也尝试一下!
直接买套件可以省去很多弯路,有时候真是没时间去折腾了,尽量减少弯路,呵呵。

要是舵机再长寿一点,华就无敌了!
说道价格F48的那种玩具舵机也要差不多50一个!这才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很小啊!有机会也尝试一下!
直接买套件可以省去很多弯路,有时候真是没时间去折腾了,尽量减少弯路 ...

討厭尾巴鎖不住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討厭尾巴鎖不住的感覺...

升级双无刷后会锁不住?

还是原来的7mm发热后锁不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升级双无刷后会锁不住?

还是原来的7mm发热后锁不住?

原來的電機鎖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的電機鎖不住...

那很正常嘛,有刷就这毛病……很容易发热,而且也很怕热!
无刷那个尾巴正常就值得投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很正常嘛,有刷就这毛病……很容易发热,而且也很怕热!
无刷那个尾巴正常就值得投入了!

是啊~不過尾無刷有好有壞!炸到尾無刷夠買10顆空心杯電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不過尾無刷有好有壞!炸到尾無刷夠買10顆空心杯電機了…

呵呵!这倒是!就好比这个F48的无刷,已经“过半”了……成本爆增1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这倒是!就好比这个F48的无刷,已经“过半”了……成本爆增150%

爽度噴度最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爽度噴度最重要了

呵呵!是啊!所以还是小6通比较刺激!

网友E:
我比较关心那只螃蟹,你平时给它喂食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关心那只螃蟹,你平时给它喂食儿么?

刚开始的前半年基本上从不管……忙着搞飞机呢,完全是无心养的。
对了,那次飞机飞丢找飞机的时候捞到的是很多虾子,1只螃蟹……

后来,给那群虾子买了个大鱼缸,差不多$16呢!(这群虾仁顶多也就$0.1的样子……
买大鱼缸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要是螃蟹放一起恐怕会发生惨案!
于是又买了一个极小的小鱼缸,专门给螃蟹住(那时候螃蟹还很小)
谁知道后来血案还是发生了,那一群虾子互相……最后只剩下1只了(我发现的时候,已经……)

再后来,夏天到了,我这顶楼室内最高温度39C,唯一的那只虾子也挂掉了……
但这小螃蟹依旧坚挺!于是……小螃蟹顺理成章的搬进了原来属于虾子的豪宅!
这也奇怪了,那么大一个鱼缸养一只虾子都挂了;那么一丁点水的小鱼缸里的螃蟹依旧坚挺……
我的理解是螃蟹更耐热……

后来呢,我就开始给螃蟹时不时改善下伙食(平常就是吃点水草、素菜!)
什么蚂蚱啦、蛐蛐啦、蚂蚁啦什么的……后来发现他的最爱是蜻蜓(这回蜻蜓可惨了)
另外蚯蚓应该也是它喜欢的美食!苔藓貌似也不错……

这不,昨天出去试飞无刷F48还特意用装柚子卖的网兜做了个渔网,顺带捕了几只蜻蜓回来……

最后又把比较小的几只放了……被捕杀了的留下(捕的时候用力太猛,已经挂了的)
昨晚就喂得饱饱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的前半年基本上从不管……忙着搞飞机呢,完全是无心养的。
对了,那次飞机飞丢找飞机的时候捞到 ...

飛機幸福~螃蟹也好幸福!

网友:
看来F48是MJX不太成功的作品幸好没买,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飛機幸福~螃蟹也好幸福!

哈哈!一点点……

网友F:
看到了,电机和电调做得很实在,电机是仿CM05的,功率应该够,把油门限位打到百分之50就足够了,这么大的螺距油门限位全开,肯定发热。
你的无刷套装不会白买,也不会是试验品,它可用在小六通上的。我真想要那个7T齿,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的前半年基本上从不管……忙着搞飞机呢,完全是无心养的。
对了,那次飞机飞丢找飞机的时候捞到 ...

真好玩,没想到螃蟹生命力这么强,你可要好好的待它,说不定是你的幸运星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了,电机和电调做得很实在,电机是仿CM05的,功率应该够,把油门限位打到百分之50就足够了,这么大的螺 ...

呵呵,不过……电机座很“软”啊,第一次装好几个来回就滑丝了……
幸好第二天上了螺丝胶搞定了!

看来的确要得在螺距上下点功夫了。
改下斜盘拉杆这么简单的事厂家都不做,厂家不会真不懂吧!

改了无刷在室外抗风性还是不错的,改了配重后悬停也比较稳。
但是!动作稍微大一点,回舵一旦错过正确时机基本上就“失控”了,不得不加油+打舵来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好玩,没想到螃蟹生命力这么强,你可要好好的待它,说不定是你的幸运星呢,哈哈~~

是啊!起初我一直感叹我曾经那只虾子的“坚挺”!但没想到半年后……还是由于酷暑挂了。
也就是这时候我才开始关注起现在这只螃蟹来!

记得以前印象中螃蟹很难养活,没想到那只螃蟹几乎不管竟然却活下来了……
真担心现在管多了会不会……

网友E:
既然说到虾子,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吃的那只大虾子,足足有一斤四两!!!那天在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大鱼缸里放了好多这样的大龙虾,就让小二给弄了一只,人家还给我免费蒸熟呢。肉质的确鲜美,主要是黄很多很多,尼玛以前在国内可吃不起这东西啊~

网友:
螃蟹也可以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说到虾子,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吃的那只大虾子,足足有一斤四两!!!那天在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大鱼缸 ...

…………哇靠!这也太大了吧!

起码500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靠!这也太大了吧!

起码500级!

这个虾子跟一般的小龙虾比的话,差不多就是700跟450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虾子跟一般的小龙虾比的话,差不多就是700跟450比

哪里!完全就是800级和100级对比啊!

我那只……还没有你这个最小那条腿大!

网友:
美嘉欣在航模的道路上已经失败了。。。

网友G:
RE: 【测试】F48无刷组件W6002上机安装、试飞(有待改进啊)

引用 楼主:
呵呵,不过……电机座很“软”啊,第一次装好几个来回就滑丝了……
幸好第二天上了螺丝胶搞定了!

买mini cp的拉杆,调长一点,对于无刷电机来讲螺距微微一斜就可以了。经过测试,小螺距电机压力小,飞行时间增长了,锁尾电机的热量低。小螺距对整体都有好处。但螺距不能太小了,否则升力不足。细细调整到最佳状态是合理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mini cp的拉杆,调长一点,对于无刷电机来讲螺距微微一斜就可以了。经过测试,小螺距电机压力小,飞行时 ...

好的!这是个好选择……多谢!

网友H:
fbl90和fbl70更便宜点貌似,就头罩屌丝了点,干脆整个f48的头罩套上飞得了,还有LZ没搞清吧,F48是固定螺距4通机如何降螺距。。。

网友G:
RE: 【测试】F48无刷组件W6002上机安装、试飞(有待改进啊)

引用 楼主:
好的!这是个好选择……多谢!

我的minicp飞了几个月尾电机原厂没坏,主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fbl90和fbl70更便宜点貌似,就头罩屌丝了点,干脆整个f48的头罩套上飞得了,还有LZ没搞清吧,F48是固定螺距 ...

呵呵!多谢支持!

F48是类似6通的平桨,所以可以通过机械方式调整螺距。
当然不能通过遥控来调整;调整后螺距也是固定的。
并非可变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minicp飞了几个月尾电机原厂没坏,主无刷

看来质量不错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支持!

F48是类似6通的平桨,所以可以通过机械方式调整螺距。

原来这样,但是F48的拉杆貌似也是一体的吧,通过垫垫片调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这样,但是F48的拉杆貌似也是一体的吧,通过垫垫片调螺距?

垫片是一种方法、难度大点。
上面提到的mcp拉杆应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