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求助,电机呻吟不转?

楼主(2013-07-29):
2212外转电机,加油门时候有的时候电机不转,只会有声音跟呻吟一样有点像音乐很短就两秒左右,在从新加油门就转了,过下又会这样,不到一分钟电机很烫,什么问题?有没人有没遇到过?

楼主:
****被屏蔽掉的字是 呻 吟

楼主:
补充:****屏蔽掉的字(蜂鸣)   加油门的时候电机会蜂鸣但不转,从新加下油门有的时候又会转,声音是来自电机不是电调

楼主:
屏蔽掉的字是 (蜂鸣)

网友A:
電機跟電調連接線接觸不良..檢查焊接有無問題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LZ检查焊点看有木有问题。

网友:
电机缺相了,检查电调和电机连接 检查电机3相间电阻 换件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機跟電調連接線接觸不良..檢查焊接有無問題

我之前另外一个外转电机也一样?是电调缺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另外一个外转电机也一样?是电调缺相吗?

很有可能是缺相。。我之前出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机是由多条铜线组成、检查一下是否有这个情况

网友:
电机是由多条铜线组成、有可能断了3         4       条检查一下是否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