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口口 X7 首飞。视频。。。

楼主(2013-07-29):
路口口 X7 首飞。。。。首次飞这么大的机机,不敢乱来。。X7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慢放了么?感觉这么慢

网友B:
上X7了吗 ?

网友:
大飞机看着真爽啊

网友C:
这种地面若失误炸了很伤机。

x7 是追求性能的飞机,飞行手感一流。
不过从维护、炸机损失等来看,并不是一架“耐艹”的机。

总之,高手机,不是练习机。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好技术~~~听桨声貌似不是很暴力的样子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地面若失误炸了很伤机。

x7 是追求性能的飞机,飞行手感一流。

X7 不是挺耐炸的? 看了很多炸鸡图,机身还都完好
请问是什么部位不太耐炸呢

网友:
高手,好技术,声音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放了么?感觉这么慢

没有,飞得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X7了吗 ?

熊熊你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地面若失误炸了很伤机。

x7 是追求性能的飞机,飞行手感一流。

找不到好场地,没办法。

700级的好像没啥练习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熊你上不?

不喜欢X7,在考虑E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好场地,没办法。

700级的好像没啥练习机吧?

哈哈!这还没有乱来呢……很暴力了!

周边的风景和我家好像啊!

网友:
飞行技术娴熟,真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7 不是挺耐炸的? 看了很多炸鸡图,机身还都完好
请问是什么部位不太耐炸呢

先回答机身的问题:超窄美式箱型机身, 机身当然是耐炸的, 我从来没炸坏过机身。

不过有些部位是脆弱的,正常飞没问题,但基本上没炸必坏:

1. 主轴、尾轴。不论是大炸还是小炸,几乎都会弯,很吸能。
2. 横轴,大炸也会弯。

(材质和热处理不如宇宙欧!有什么说什么!700E的主轴小炸是不会弯的,横轴需惨炸才能弯。当然轴不弯轴承废的可能性90%)

3. 尾管、尾传动轴、尾变距拉杆、尾拉杆支撑环、尾撑杆。不论是大炸还是小炸,尾巴挨地上铁定全部报废。令我有些惊讶的是,尾拉杆支撑环3个每次都全部碎掉。这一套的炸机成本可不算低,尤以尾传动轴、尾变距拉杆和尾撑杆为首,每项都过百,而且每套只有一个,呵呵。
4. 自旋驱动齿(小齿盘)、前驱动伞齿。每次炸机必扫,切不切hold结果都一样。

(炸机损失比宇宙高欧!不过看在高手机的份上,不拿他跟练习机比了)

5. 大桨夹变距臂。小炸问题不大,大炸会变形,如果在意螺距的精准性那最好就来套新的。
6. 大桨夹变距拉杆。大炸螺纹杆处会弯曲,或者干脆崩飞。由于有限位器的存在,受力后弯曲是必然的。

(大炸要有心理准备,以上两处必有损失,高出场率飞手需事先备足此配件)

当然,x7耐炸的部位也是值得一提的。
除了侧板框架外,软趴趴的白色脚架很耐炸,呵呵,我惨炸两次脚架都完整如初,弹力十足。
主轴轴承3个,竟然木有坏过!可能是托了易弯曲主轴的福。(宇宙的机炸机上轴承必然挂掉)

——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经验,与品牌设计无关。我只是说出实际情况,对厂家利益纷争也没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好场地,没办法。

700级的好像没啥练习机吧?

伟大的宇宙鸡94练习机,700级也一样是练习机,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回答机身的问题:超窄美式箱型机身, 机身当然是耐炸的, 我从来没炸坏过机身。

谢谢回答,非常详细
这也难怪有人说,高精度的飞机,炸完修好直接出吧。 金属的部件就算不损毁,也有些形变,但是很难察觉。

Jack,你能不能评价一下 logo 600炸鸡怎么样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部飞机,logo 是塑胶机,很多人觉得练习不错,主要是炸了修好,机身和旋翼头的精度都在。

网友:
好机!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答,非常详细
这也难怪有人说,高精度的飞机,炸完修好直接出吧。 金属的部件就算不损毁,也有些形 ...

我没有 Mikado 的机,大概下一个新机94他吧,很多高手建议飞一飞Logo感觉下,都说这是好机。

Logo的配件价格跟GAUI和Axxxx比起来可不便宜,即便是一些塑料件(侧板、大桨夹...)更换成本也不低。
要做练习机,炸机成本就要考虑了,此外可能还需考虑维护的便捷性、飞机的耐艹性,等等。
至于精度、飞行性能,练习机可以退而求其次,毕竟是培养手法熟练性和入门新动作用的。
个人认为,Axxxx就一练习机,这也是为何其市场占有率宇宙第一的原因之一,毕竟入门级模友还是居多。

炸机后的精度,可能酱紫的:
尾巴这一套基本上94全换新的;
旋翼头这一套大桨夹很少炸变形(除非水泥地惨炸),变距拉臂大炸就要更换,主变距拉杆可能要更换,倾斜盘很少炸坏;
机身这一块700级的金属件很难变形的,x7这种超窄机身设计尤其如此,但主轴轴承要重点检查,3轴承的同心度要重新调整,否则震动巨大,炸机后的震动一般来源于主轴3轴承不同心了。

其实炸机后修上就是了,并不一定炸1次就修好出掉,我是这么理解的。
而Logo 600,估计并不适合做练习机,当然这相对于飞手的经济实力而言。^_^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 Mikado 的机,大概下一个新机94他吧,很多高手建议飞一飞Logo感觉下,都说这是好机。

Logo的配 ...

我之前也请教了些模友,其实他们是反而觉得logo 600炸鸡费用更低些,当练习机更好。

飞机下来最大的成本, 一个是桨,一个是头罩。  这2个就要1000+,

但是现在随着 logo 的一些次要配件,很多都可以选择国产的,其实总体反而还便宜了,比如一个头罩才200多。

logo 的3轴虽然贵一些, 但是x7 还多了个传动轴和伞尺的钱。  现在logo有了加强件,也不如原来那么容易碎裂了。

不管飞哪个都是好飞机,不过要说手感还是logo好,这机就是给vbar配的,哈哈,再一个震动也小,维护周期长是真的。

谢谢你的回复,又学到很多新知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首飞就刚做动作,好技术!带上头罩就更酷了

网友:
练习我感觉还是450/500吧!等基本上3D不会炸机了!那就看自己经济能力吧,想上什么上什么

网友:
进来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请教了些模友,其实他们是反而觉得logo 600炸鸡费用更低些,当练习机更好。

飞机下来最大的成 ...

看来必须拥有 logo 了

网友(2013-10-05):
logo 的尾管摔了三次机正中都没弯,我算服了,但是机身电池处一定要加强,否则 一炸就裂

网友(2014-06-21):
LZ侧摆螺距和副翼还是没配合好

网友:
我来拿分的

网友:
感觉转速貌似不高啊哇··   听声音的话,感觉是低转速大螺距··    不知道我听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