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和银狗3 怎么选?

楼主(2013-07-29):
黑狗3和银狗3 怎么选?

网友:
必须黑狗

网友:
预算够的话果断黑狗么

网友:
个人感觉黑狗没有必要,银狗足够用了。另外据说狗3的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个还用纠结,根据米的多少,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预算不多的话,建议选sony as-15,我的正在路上,权当做小白给大家趟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算不多的话,建议选sony as-15,我的正在路上,权当做小白给大家趟路吧

期待你的测试

网友:
我也入了AS15  最起码毛病少 黑狗 太爱死机 烧卡了

网友:
期待你的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算不多的话,建议选sony as-15,我的正在路上,权当做小白给大家趟路吧

没有实时视频 鸡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实时视频 鸡肋呀

可以实时视频输出,但是只能hdmi方式,需要hdmi转AV

网友A:
HDMI转AV可以购买网上的转接盒,不需要电源,去掉外壳就可以用,150元左右。也可以买阿 +达 + 工作室的产品,200多元

网友:
用过你就知道,黑狗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MI转AV可以购买网上的转接盒,不需要电源,去掉外壳就可以用,150元左右。也可以买阿 +达 + 工作室的产品 ...

  又不是微单 还搞 HDMI转AV  耗电又+重量 完全鸡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微单 还搞 HDMI转AV  耗电又+重量 完全鸡肋。

完全可以摄像头+摄像机的模式,就不用考虑实时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摄像头+摄像机的模式,就不用考虑实时输出的

那还考虑用as15?不搞个好点的?
as15 没有实时video 就是鸡肋

网友:
要随大流。当奇葩很多东西都不同用滴

网友(2014-01-24):
原来买的是银狗,对比黑狗后,果断换黑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