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的后缀

楼主(2013-07-29):
麻烦问一下亚拓500,的后缀怎么那么多呀,EFL  .  E .PRO .SUPER .COMBO   等等吧,都是什么意思呀?一般玩哪种?谢谢了。我只知道DFC 是指旋翼头吧。

网友A:
DFC是无副翼旋翼头的一种。还有一种是FBL。所谓combo和super combo就是套装了,里面所包含的电子设备不同。你要真有心,去淘宝或者亚拓官网把这些产品都找出来自己对比下就知道了。说明里面写得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C是无副翼旋翼头的一种。还有一种是FBL。所谓combo和super combo就是套装了,里面所包含的电子设备不同。 ...

多谢,说白了,就只有DFC和FBL 两种,其它的后缀,只是电子设备的配置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说白了,就只有DFC和FBL 两种,其它的后缀,只是电子设备的配置不同了。

不是。DFC和FBL是旋翼头不同。但亚拓500因上市时间不同所以出了不同版本的。有皮传轴传,pro和esp版本机身有点不同。底板宽度也不同。机身也不同。一些配件不同用。esp的尾舵在尾管上,pro的在侧板上。所以拉杆长度就不痛了。你多研究

网友:
现在都是dfc了 要能买到efl就买efl   dfc炸机比较疼!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得买个EFL了,我去查查

网友:
EFL尾巴是单推,头罩没有DFC的绚丽。

网友:
你管他有多少版本,你买最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ESP也很好啊

网友:
混个分分玩

网友:
溜达一圈  分分 分

网友(2013-08-28):
沙发说的对,去官网看看,能学到很多东西。去购物车里看看还能学到动力是如何搭配的,里面各个机型的动力搭配和动力改装升级配置,不过不要禁不住诱惑啊。

网友(2013-10-11):
近期要买500,关注中

网友:
和LZ一样,最近正中500的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