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问题

楼主(2013-07-29):
新手装机。。。我打前进。副翼就偏左前点。好像要左侧飞4个方向都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副翼没调好还是十字盘。我调了好多边了。

网友A:
多潜水吧。。。

网友B:
先确定十字盘是否都调水平了 ,这个一定做好,再用遥控器一点一点的调,看十字盘的的反应动作,这个要在遥控器里做混空控呢 ,我调机时,升降舵工作时副翼与螺距稳稳定在那里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