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忙画一个40齿的S3M的同步轮图?

楼主(2013-07-29):
论坛下载的同步轮生成软件能够出G代码,但是出现的 G代码无法正常运行,跑起来像蚂蚁一样慢,而且无法调节,所以现在想请哪位朋友帮忙画一个40齿的S3M的同步轮图,只画个图就行了,刀路自己做就可以了,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论坛上原来不是有个免费的软件吗,没有的话,我记得有个网站也可以免费出图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

网友:
我画了个,试着用吧

s3m 40齿同步轮.zip

网友:
我画了个,试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个,试着用吧

谢谢帮助,只是DXF格式打不开啊!

网友:
我试过,artcam2008可以导入的
或者你需要什么格式?

网友A:
想到一点,要改成英文文件名
artvam2008才认
artcam7.0不存在这个问题
或者你下个AcmeCADSee另存一下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一点,要改成英文文件名
artvam2008才认
artcam7.0不存在这个问题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所在,,引用网上的一段话:把cad文档存成dwg文件就行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存在里面),然后把这个文件要放在c d e f 盘里的一个英文名字的文件夹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存在里面),,(注意一定要是英文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名字可以是数字,字母,并不是局限在英文单词哦,只要里面不出现标点符号和汉语就行) 也不要放在桌面上。桌面的文件夹虽然是在c盘,前面也是一系列的英文,但最后里面还有桌面两个汉字,所以放在桌面上也不行。放在桌面上的英文文件夹里也不行。然后再用artcam打开就行了。百分分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一点,要改成英文文件名
artvam2008才认
artcam7.0不存在这个问题

您好,我是想请教kk飞控三轴飞行器的问题的。但是您以前发的那个帖子不能回复了,于是我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联系您了。我连接了舵机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尾电机一直在滴,滴,滴的叫,请问是我哪里没有连接正确么?

网友:
如果确定连线无误,
是不是电调行程没设好?
交换电调看看?

你加我好友,就可以站内信了

网友:
我 也做了一个 同步带齿轮 的代码生成器 ,支持多种型号的,完成了后,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