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郁闷啊!六旋翼分电板熔断遭遇空中断电,可怜我的无刷云台了,都没装起落架。

楼主(2013-07-29):
说下我的六旋翼配置,六个朗宇2212电机,X650 PRO10A高速电调,两块11.1V 4200MAH电池,挂载一个狗无刷,
前天飞了几个起落没问题,昨天再去飞,结果刚上去就遭遇空中断电,那个郁闷啊!直接狠狠的摔倒地上,摔得那个撕心裂肺......
回去分析事故原因才知道分电板上的正极焊盘熔断了,之前拿电流表测过也就30多A电流,不至于就熔断吧!还不如个保险丝呢!
回头上视频

网友A:
直接焊接的飘过,一直对那玩意不太信任

网友B:
自己焊,后来换了飞越的集线器

网友:
飞越的集线器还不错!

网友C:
从来不用这种坑爹玩意儿  都是自己用粗铜线搭起来的

网友D:
关键是两个圈铜皮这么宽,总线那段怎么这么小。真要小么你开个窗挂点锡也好啊。这板子设计有问题。

网友E:
我晕。。。我用的是也是这种配电板,TM3110,好赢30A,3kg起飞重量,目前飞了10个起落没出问题,我还觉得挺好用,四个孔刚好可以装在FY680的中心板上,多出的焊点还可以引出线来给设备供电,但是看样子不靠谱啊。。。回去拆掉,有新版本就好了。。。

网友F:
都接受这个教训吧,不靠谱的东西就别用了!

网友G:
LZ的大电流电路常识不足...这点铜薄板也就能承受10A左右的电流,其实问题出来之前,板子应该已经烧了不止一次了(如果不是第一次飞),飞机下来后没看见么。

网友H:
看了这个板的设计,,楼主不能用这个位置当作住电源焊口,,,别的都是双面的,,就这个焊点是单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接的飘过,一直对那玩意不太信任

你还是有先见之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焊,后来换了飞越的集线器

谢谢推荐好东西,吃一见长一智,下次买点靠谱一点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用这种坑爹玩意儿  都是自己用粗铜线搭起来的

我之前也是自己焊的,没出过这问题,这是看见旁边人买的分电板还想这东西简单,刚好能装到固定座上,买过一个装上飞了几个起落没啥问题,没想到这玩意尽然是一个致命的隐患。
我问人家怎么没事?人家翻了半天从箱子里翻出来,靠!还没用呢!果断扔到垃圾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两个圈铜皮这么宽,总线那段怎么这么小。真要小么你开个窗挂点锡也好啊。这板子设计有问题。

你说的在理,只怪自己当时也没细看,按理总线焊盘肯定是要比分线焊盘粗的,它这个正负极总线都没分线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晕。。。我用的是也是这种配电板,TM3110,好赢30A,3kg起飞重量,目前飞了10个起落没出问题,我还觉得挺 ...

我的飞机比你轻多了,六个2212 六个10A电调,挂个狗刷,起飞重量2KG左右吧!之前飞了也不下十几个起落了,每次下来检查一遍,可谁想这破玩意尽然是个致命的大隐患,真长了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接受这个教训吧,不靠谱的东西就别用了!

真是个教训,以后飞机上的每样东西都得好好看看靠不靠谱,毕竟咱这好歹是天上飞的,空中出问题哪像地面上可以停下来慢慢检查。尤其是这种关乎电源的问题更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大电流电路常识不足...这点铜薄板也就能承受10A左右的电流,其实问题出来之前,板子应该已经烧了不止一 ...

对,你说的对,这点铜薄板也就能承受10A左右的电流,好歹一个保险丝还能承受20A的电流了,那他这东西卖来当电调分电板这不明显害人么!试问哪位模友的四旋翼飞行过程中电流不超过10A的。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发现,只能说是个隐患,这次没断指不定哪次就断,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友I:
飞越的集线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敷铜板0.几毫米,能承受几十A的电流吗?
也不考虑下板子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真的要用,刮掉表面油漆,然后烫锡堆起来.或者用粗的硅胶线剥了皮烫锡上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个板的设计,,楼主不能用这个位置当作住电源焊口,,,别的都是双面的,,就这个焊点是单面的

这板子设计好像只有一个主电源口,而且焊点都是单面的。您再看看上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越的集线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敷铜板0.几毫米,能承受几十A的电流吗?
也不考虑下板子用在什么地方.

谢谢推荐!这个板子装上去也好久了,当时是有点欠考虑,没仔细看下就用了。昨天我已经把总线正负极用粗的硅胶线重新焊过了,回头再买几个集线器换上。就是可怜我的狗无刷了,就拍了两段视频就OVER了,返厂检修看看还能救不?

网友:
好修,问题不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板子设计好像只有一个主电源口,而且焊点都是单面的。您再看看上面的图

是的,,,这个设计才是最要命的,,反面你看到没有,,也有两条线路,,其实正反面有一些小孔,这个其实和反面的线路链接的,,但只有住电源口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这个设计才是最要命的,,反面你看到没有,,也有两条线路,,其实正反面有一些小孔,这个其实 ...

对!真是个失败的设计,就当是我的遭遇给广大模友提个醒吧!提早发现隐患,消除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真是个失败的设计,就当是我的遭遇给广大模友提个醒吧!提早发现隐患,消除隐患。

我不用这个的,,直接把所有线焊接一起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  我一直用分电板飞了2年了相安无事 看了楼主的帖子果断换掉了 今天就买了飞越的集线器 明天到了就装上 以防万一啊!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找个双面铜板,一面正线,一面负线,固定一下就OK了。呵呵。。

网友:
集线板设计是一个问题,楼主接错线是另一个问题。
主电源接口是c型导电中间的焊点,这样距离两边都最短,而且背面有加厚的焊锡层。一般应用应该可以。
用覆铜板只是还是余量太小。还有,没有明确标志。

网友:
直接焊线,轻,牢靠,简洁
不懂集线器的初衷。

网友(2015-01-20):
我的机机还没起飞,但看着那薄板子也觉得不靠谱,看了大大门帖子,我也得弃之不用

网友:
脑子一热买过一个最终还是没用,看来是对的。

网友:
从来不信分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