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子 T8FG求助 亚拓450 求助

楼主(2013-07-29):
控问题
       1:飞亚拓450的时候打右转向舵经常不灵  无反应
       2:G4模拟时直机尾舵不停的微扫(未有设置微调) 模拟内观察各通道   不动摇杆时  各通道不停的微动  。飞模拟直机  全油门  远距离也会出现右打舵无反应
       3:观察遥控器各通道状态又跟完全没事是的    没有出现微动  等现象

自己调试
       1:中立点已经校准过了
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怎么修?

网友A:
1、检查450尾部是否安装调试到位,舵机有无问题
2、模拟器信号不稳定
不然就是控有点问题,lz再仔细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450尾部是否安装调试到位,舵机有无问题
2、模拟器信号不稳定
不然就是控有点问题,lz再仔细检查检 ...

尾部跟舵机 都让本地老摩友给检查过  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部跟舵机 都让本地老摩友给检查过  没问题!

既然有本地老魔友,就让他们再看看怎么回事吧。论坛里问题不容易说清楚,除非是高人

网友B:
飞直升机怎么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C:
怎么还是7CH模式,不应该是MUL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直升机怎么是固定翼模式

固定翼模式是大家参考一下的    玩模拟是不能用直升机模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是7CH模式,不应该是MULT吗?

用的副厂接受

网友:
我也用副厂接收啊Frsky,照样用MULT。

网友:
玩模拟是不能用直升机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八通的接收是mult。。。没分正副厂的

我7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本地老魔友,就让他们再看看怎么回事吧。论坛里问题不容易说清楚,除非是高人

是的。不是所有事情在帖子上能说清楚。找人看看吧!应该是8FG的某项设置问题。不会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型的控玩模拟器当然可以用直升机模式啦。。。。飞无副翼的都用h-1模式。。绝对没问题的。。。 ...

有人跟我讲用HR3....

网友C:
没搞懂你为什么不买个8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你为什么不买个8通接收。

7通 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型的控玩模拟器当然可以用直升机模式啦。。。。飞无副翼的都用h-1模式。。绝对没问题的。。。 ...

舵机问题应该没有!
  我看模拟 出这个问题   现实中也出这个问题   我就联想是不是控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E:
整个固定翼module 飞450?

网友F:
兼容的接收 上次有人用我的接收飞涵道 最后炸的妈妈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