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WC2.2翻跟斗代码。

楼主(2013-07-29):
之前看了这篇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6696
发现用在2.2上时把摇杆拨到40%以上时,自稳是关闭了,可是却没有根据摇杆改变油门大小。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改。

网友:
这个问问爵爷去

网友A:
用h模式不就行,摇杆拉到底就变普通模式,回中变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模式不就行,摇杆拉到底就变普通模式,回中变自稳模式

H模式是什么?

网友B:
最好别用那玩意...还不如把自稳放到一个开关上..自己手动开关..这种混合模式很容易让你误操作炸掉的..我的前车之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那玩意...还不如把自稳放到一个开关上..自己手动开关..这种混合模式很容易让你误操作炸掉的..我的前 ...

可是如果把自稳放到开关上,切换速度不够快,请问你有那个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把自稳放到开关上,切换速度不够快,请问你有那个代码吗?

放心..你会发现你的速度够快的...我说那个不安全的原因是这样...假如你打大舵.,,翻了..但是突然发现位置不好..姿态不好..反正是不好然后想紧急的拉回或者怎么样的..这时候你会习惯性的打大舵救机机...然后这时候你会悲剧的发现..又翻了一圈..我的亲身体会

网友:
翻了又翻,哈哈,可能会~
代码的话,就是那个半自稳模式,Hxxxxx,摇杆好像超过1100-1900就会变普通模式,可以翻跟斗,然后就会变回自稳模式

网友:
手动翻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