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超级菜的问题,帆船收索舵机是推杆动,杆回中停么?

楼主(2013-07-29):
问个超级菜的问题,帆船收索舵机是推杆动,杆回中停么?
因为打算改玩具挖掘机的各个关节臂动作,先是打算用直流减速电机加齿轮,后来觉得360舵机要简单点,最后搜到帆船用的收索舵机。
想确认下帆船收索舵机是推杆动,杆回中就停么?不是杆回中舵机也回中的?
再就是收索舵机的速度是和杆量成比例的么?最慢的舵机是多少的?6秒一圈?

谢谢了!

网友:
理解说明都太繁琐,你直接这样理解。收索舵机就是一个超大角度转动的普通舵机而已。别想那么复杂~~~~就是一般舵机运动角度只有90度左右,大角度的么可以180度,收索舵机就是360度甚至更大而已。是会停的,不会永远转下去

楼主:
我关心的是:
摇杆回中的话,收索舵机是停下来还是回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关心的是:
摇杆回中的话,收索舵机是停下来还是回中?

我觉得我已经解释的挺清楚了,他就是一个普通舵机,角度比较大而已。普通舵机摇杆回中舵机会回中么?会的吧,所以收索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已经解释的挺清楚了,他就是一个普通舵机,角度比较大而已。普通舵机摇杆回中舵机会回中么?会的 ...

好的,清楚了。
我单独问那个是想再确认下。
舵机改360度后貌似是推杆动,杆停了马上停转不回中。

网友B:
收索机通过油门通道控制,例如油门杆推到头就是最大行程(全开),收到底就是最小行程(收紧),不存在回中的问题。行程大小与杆量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索机通过油门通道控制,例如油门杆推到头就是最大行程(全开),收到底就是最小行程(收紧),不存在回中 ...

没错因为帆船一般会用油门通道控制收索舵机。而楼主好像是想拿收索舵机用在别的地方,用普通舵机通道控制。所以杆回中了自然舵机也回中了

网友(2013-12-10):
帆船一般会用油门通道控制收索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索机通过油门通道控制,例如油门杆推到头就是最大行程(全开),收到底就是最小行程(收紧),不存在回中 ...

正解,根据厂商和型号的不同,一般有3圈/6圈等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