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震动

楼主(2013-07-29):
新入了KDS EBAR2,今天去试机,还没起飞,就发现打副翼,旋翼面却是前后倾,打升降却是左右倾,于是检查十字盘运动,是正确的呀,难道是震动,这大齿盘动起来是有波纹,但不是说EBAR很抗震吗?求指点。

网友A:
难道是遥控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抗震也是有限度的

网友C:
十字盘说了算

网友D:
肯定是设置不好

网友E:
设置的问题啦

楼主:
谢了各位,已经顺利起飞了,原因是我起飞不够果断,以为会侧翻,震动多少还是有的,但不影响飞行,看来KDS EBAR2确实抗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