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29):
我的A6
充电器
,一直用的好好的,后来有几个月没用了,现在拿出来用。不论接几S
电池
也只有右边的两路和最左边的一路充,其它中间的几路不显示也不充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是并充板出线问题了?

网友B:
懂电路吗,有烙铁吗?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虚焊接触不良,充电口那里经常插拔,里面是个立着的电路小板,它与大电路板垂直安装焊在一起,可能经常插拔震动引起接触不好,焊点断开了。
拆出来 到处大面积补焊下就行。 烙铁普通的需要60w以上的。
拆的时候注意四个按钮会掉,另外风扇的插头记清楚红黑两线对应的方向,插回去的时候别插错了。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C(2013-10-10):
不知道张老师在玩什么?还玩3D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