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4010和电池包

楼主(2013-07-29):
飞700,充电器要给力,电池包也要有,只能继续败家了。晒下新的充电器和电池包。
没选鉄锂,因为20AH的不够用,40AH超预算。
尝鲜选了三元锂,3.2V~4.2V能足量充入35AH,感觉超值。
至于危险性,什么都是有危险的,注意维护,注意使用,可以避免各种问题出现。
而且,考虑到危险性,电池包是买单节自己组的,充分考虑绝缘,大电流,还有防磨,自己做的最放心。

做好后先没装皮测试了一下,大电流充放,触点连接不热,电池内阻很小,0.6~1.2毫欧,测试完成之后包裹青稞纸,热缩皮。
可以看尺子,30CM的,这包不小了,8KG,37V,35AH,算了算飞700能7个起落左右,算上在家充好的电,一个包够飞一上午,足够了。

大家都说锂聚合物是炸药包,可是,如果不是过充过放,请回复危险的朋友最好详细讲讲危险在哪里,这样大家也能长点知识。
我是从能量密度和价格两个方面考虑这个电池包的,寿命的话,我也就打算用2年,之后纯电轿车普及了,我打算直接弄一个,用动力电充电,也就不需要电池包了。

楼主:
再分享一下今天早上的一个小失误。4010方便,双通道独立充,于是接上2节双天4000,6S锂电,用足5C,20A充电。
由于开车去飞场路上等红灯功夫充的,没看清,两个通道的平衡线交叉接了,也就是说1通道检测2通道的单节电压,并对1通道的电池做充电控制。。。2通道同理。
没过一会,2通道报警停下了,1通道还在继续。开车也没功夫看,过了一会又红灯,仔细看了一下傻眼了。。。
1通道的电池被充到4.35V单节,6S超过26V微热。。。
2通道报错那个正是报单节电压高,无法平衡。。。
赶紧把平衡线调过来。
过充的不管了,没充满的继续充满,到地方直接起飞。
电池还好,感觉没啥大问题,短时间过充,马上放了,不知道会不会带来永久的伤害,至少现在内阻正常,充放电正常,飞机感觉动力还是没啥影响。
希望厂家对4010的固件升级,从软件上防止这种低级错误再次发生。

网友A:
大容量锂聚在变形的时候,有内部短路的可能性,所以说大容量锂聚就是炸弹。

网友B:
我也想来个求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来个求参数

35~36AH,标称3.7V。单片800g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锂聚在变形的时候,有内部短路的可能性,所以说大容量锂聚就是炸弹。

就是说不能摔不能破皮对吧?
那我只能拿稳咯,别摔。。。

网友:
遇到冲击短路就和炸弹没分别了

网友:
铁锂貌似是最安全的,这就是外场为什么都用铁锂的原因

网友:
哈哈不错 我们用的电芯是一样的 ,建议你也搞个不锈钢外壳。
去某 网上面 搜索一下“不锈钢餐盘” 要27cm×34cm的加厚型的, 我估计你这个买4.7cm深的 两个扣在一起就可以放下了。 某 网 上面 你那个尺寸的只要15元一个
我那个是3s的 买的2cm厚的 感觉里面可以放4s还要垫点东西。
锂电池还是安全第一啊。如果你这个包给我,我可不敢放家里面最多放阳台。车里更不敢放。 有了不锈钢外壳,就安心很多。

锂电包万一哪天没有拿稳,摔在地上,或者一个剪刀掉在上面,如果造成短路,是很恐怖的事。

网友C:
对了你是6s吧 那买个4.7cm厚的餐盘 再买个2cm厚的餐盘,扣在一起就行了。

大家要是做别的尺寸外场包,网上有各种尺寸的不锈钢餐盘 哈哈 大家去搜搜就知道了,完美解决包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是6s吧 那买个4.7cm厚的餐盘 再买个2cm厚的餐盘,扣在一起就行了。

大家要是做别的尺寸外场包,网 ...

我这个10S的。第一次充入35AH,亚拓700已经飞了7个起落,目前电压在37V左右,我估计再飞3个起落没问题的。所以1个包10起落,足够外场用了,算上3组电在家充满,电池包确实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