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别的尾舵选择

楼主(2013-07-29):
可以用s9257或者8910吗,现在闲着了一个,想用在500上

网友A:
有啥不行的

网友B:
我现在8910

网友C:
9257或8910有点小,最好还是标准舵机

网友D:
bls257。字数太短,要被封号,无语。

网友E:
如果是标准舵机,用DS650之类的就很好,也很耐用。如果是mini舵机,那建议上SERVO KING的DS795iHV(用的是标准舵机的电机)。用其他mini舵机觉得比较勉强,主要是力量不够。

网友F:
500尾巴需要5KG以上的扭矩舵机啊。。不至于吧

网友G:
9257 我身边的模友都用来锁450

网友H:
FUTABA BLS251不折腾

网友I: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J:
用过FUTABA 9254、9257,最终还是上了 BLS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