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样检查“双浆”吗?

楼主(2013-07-29):
见过这样检查“双浆”吗?

网友:
太JB危险了,飞起来看一目了然

网友:
我是这么看的。。。

网友:
射了怎么办?

网友:
我也是怎么看的,但是 姿势没怎么专业,有时候是飞起来看的

网友:
这多累啊,备两样东西,浆平衡器,电子螺距尺  测量  然后飞机悬停就能看得到了,有必要这么夸张嘛

网友:
这样可以转速不高!

网友:
这兄弟太逗了,如果那么使劲看都看不出来就别纠结了,直接飞吧,没准调的完美了以后第一个起落就炸鸟

网友:
这样的好处是桨速低,一般不至于射。
但双桨的情况可能随转速变化。
到能够悬停的转速以后,产生升力,桨开始承受机机的重力。

我的机机就是低转速有轻微的双桨,飞起来以后就好了,很平稳!

供参考。

网友:
这个也可以  哈哈   因为草地很干净

网友:
表示双桨无需这样检查

网友:
太搞笑了。飞机比命长

网友:
这场地好啊,有这场地我也愿意躺着看。

网友:
哈哈!好创意!就是有点危险!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呐万一射了!!!!!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
我最多也就是蹲下看,楼主确实是个另类,主要是场地好 我们这全是沙地 要是趴下看的话 回家老婆会叫我下次别出去了

网友:
危险动作啊。。

网友:
一直也是这么看的,自己这么看不觉得,看到照片觉得好像是有点危险哈!

网友A:
只要大奖机械方面机械无虚位,两大奖螺距一致,大将配平就不会有虚位

网友B:
。。。买个好点的电子螺距齿,然后机械调好,0°基本没双桨。。。

网友C:
这个爽的场地,飞个450太浪费了

网友D:
找死呢!用螺距尺调下不就行了

网友E:
我一般放在桌上,一只手摁住,一只手拉油门……

网友F:
现在的FBL或者DFC,用电子螺距尺做好2个桨的角度,根本就不会有双桨了

网友G:
也应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