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3D就往右倾倒,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3-07-29):
大炸一次后总是出现很多后遗症,上次大炸,修好之后连续三天飞行都出现切3D后飞机急剧往右倾倒的现象,间歇性的,有时候又没有这种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机械上和电子上都没有明显问题,难道是陀螺仪的问题?用的EBAR V2

网友A:
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

我也有这种猜想

网友:
是震动的问题,中山兄的450也是这样,把机拆掉重装就好了

网友:
多加一层减震垫

网友:
震动!有个朋友 机身全新 设备全新  组装无数次 都是切3D 直接乱翻

网友:
似乎开3D侧翻都是震动问题

楼主:
看来大家达成了共识

网友:
又是震动惹的祸

网友:
震动导致陀螺仪修正吧

网友:
陀螺仪用硬一点的双面胶,我的刚刚解决!

网友:
还有可能横轴歪了

网友:
陀螺仪的胶歪了  一切就会偏

网友:
拔了电机线  切3D 看看 舵机偏不偏

网友B:
前题螺距相同下,我试过切是串动,减少3d的油门后就正常,你搞好了没有?多试试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题螺距相同下,我试过切是串动,减少3d的油门后就正常,你搞好了没有?多试试检查

我也减了一点油门,没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减了一点油门,没出现问题了

祝你爽飞,大家天天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