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用陀螺仪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3-07-29):
准备在模型潜艇中使用陀螺仪,要求:每次舵面操作完成后恢复水平直线航行。我看过固定翼的陀螺仪,都是固定操作后姿态的,这种恢复水平不知道行不行?
该选用什么样的陀螺仪,用直升机的行不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的 不使用AVCS模式就好了 普通的GY401都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不使用AVCS模式就好了 普通的GY401都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谢谢,是用这个连接在升降舵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用这个连接在升降舵上吗?

升降舵机连接好 还要一个通道连接感度 说明书有写的 如果不想让一个陀螺仪占据两个通道的话 可以选择一些车用陀螺仪 和超低端陀螺仪 如GY325之类的

网友B:
LZ的需求光靠陀螺仪是做不到的。
陀螺仪智能检测角速度。并不能检测角度以及水平位置。
所以不能用于使艇身恢复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需求光靠陀螺仪是做不到的。
陀螺仪智能检测角速度。并不能检测角度以及水平位置。
所以不能用于使艇 ...

那要平行还要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需求光靠陀螺仪是做不到的。
陀螺仪智能检测角速度。并不能检测角度以及水平位置。
所以不能用于使艇 ...

啊,越来越复杂了,我在网上看到A3 Super有 4种飞行模式:普通增稳3D锁定自动平衡陀螺仪关闭模式。
那自动平衡是否可以做到恢复水平位置啊?

网友B:
我认为不合适使用。
因为直升机用的陀螺仪和平衡仪都是检查角速度,加速度,以及水平位置差。然后不断与水平位置对比进行修整正,达到动态平衡。
而潜艇在水中无动力状态是无法通过动态修正的。除非是在前进期间可以实现。
下潜切无动力状态下,只有通过前后密封舱蓄水配重,达到相对稳定的姿态平衡。
或者在艇身前后有垂直放置的叶轮,通过产生垂直方向推力的方式保持艇身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不合适使用。
因为直升机用的陀螺仪和平衡仪都是检查角速度,加速度,以及水平位置差。然后不断与水 ...

那个A3 Super是固定翼的陀螺仪,不是直升机的,只要控制升降舵,是否可行?
如果在潜艇的四个角里安装四个竖直的螺旋桨,是否可以使用4旋翼飞行器的飞控来控制4个螺旋桨,以达到平衡控制?但是好像4旋翼的飞控只能控制电机单向旋转,接上双向电调是否可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
楼主要的是惯性导航用的陀螺仪
需要留个自由度的测量和控制

网友B:
控制升降舵只能在前进过程中实现平衡。悬浮时不可行。
桨叶正反转也不可行。运转中不可能突然改变转向。就像开车前进时突然挂倒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升降舵只能在前进过程中实现平衡。悬浮时不可行。
桨叶正反转也不可行。运转中不可能突然改变转向。就 ...

好的,谢谢了,我已经找到人写单片机程序。用单片机加传感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