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62,求救

楼主(2013-07-29):
新装了架塞斯纳162,翼展1100mm,机长950mm,配置:电机2212 KV1400,电调好赢30A,电池3S1500MAH,现在有个问题,按照说明书上装,重心明显偏后,整机带电池重840g,配重后重976g,也就是说配重136g,有配重这么多得吗??配重用的是一块3S1500的电池,刚好。图在下面:
看图。前轮那里压了块电池,重心刚好,前后差不多,请教各位大神,这重心到底改怎么弄?先谢谢啦!!
这样的右下拉可否???

网友A:
按说 发动机前置的飞机 很少有重心靠后的  调整电池安装位置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 发动机前置的飞机 很少有重心靠后的  调整电池安装位置 看看

电池现在已经在电池仓最靠前的位置了,再往前估计要动手术了,怕影响整体强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现在已经在电池仓最靠前的位置了,再往前估计要动手术了,怕影响整体强度呢

实在不行 就配重吧 这个机…我觉得 还是MD塞斯纳好

网友B:
飞机越轻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别加无谓的重量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越轻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别加无谓的重量上去

就像上面说的,配重后重量达到976,推重比能达到1,说明书上说飞行重量是770,要不要紧,

网友:
换3s2200mah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上面说的,配重后重量达到976,推重比能达到1,说明书上说飞行重量是770,要不要紧,

当然要紧,会不好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现在已经在电池仓最靠前的位置了,再往前估计要动手术了,怕影响整体强度呢

那就动手术吧,位置合适点强度影响不大,我的162就动了,然后电池用2200的重心就会往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机越轻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别加无谓的重量上去

飞机也并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有风的天气。其实,自然环境中,要找到完全无风的天气应该并不是很容易。

赛斯纳航模是典型的重心偏后的机型,原因很简单,机翼面积大,展弦比大,升力实在太足。一般来说,按照说明书的建议装机,都是头轻的一塌糊涂的,大部分RC赛斯纳,都要比原厂建议加大一倍以上的电池,并且适当完全移动,才会合适。

网友E:
推比都1了,没问题的。把配重的电池并联上,也不算死重了。飞机绝不是越轻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比都1了,没问题的。把配重的电池并联上,也不算死重了。飞机绝不是越轻越好飞。

谢谢,还有楼上的各位,我给机头不份又增加了68g左右的重量,现在感觉,前后一样重,这样正常吗?还是说前面要稍微重点好

网友:
用2200的电池嘛,这机子我之前都是2200的电池飞的,用什么1500啊

网友F:
配重用电池配最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飞机也并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有风的天气。其实,自然环境中,要找到完全无风的天气应该并不是很容易。
...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重用电池配最合算

呵呵,谢谢啦,可是手上有几个1500的,先用完来再说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啦,可是手上有几个1500的,先用完来再说啦

两个1500并联吧,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1500并联吧,绝对没问题

我也是想这样并联,用电池配重,手拿着JJ向上,最大油门,放手,JJ会向上冲,算不算过1了?

网友G:
这款飞机我入魔的第一架秒炸,半年后又入了一架还是炸了,后来问了下模型厂的朋友,这飞机设计有问题大机身小翼展没有设计拉角机翼的翼形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飞机我入魔的第一架秒炸,半年后又入了一架还是炸了,后来问了下模型厂的朋友,这飞机设计有问题大机身 ...

这机机身是很大,可是机翼也不小了,在我看来是这样,呵呵,拉角貌似也有,可能是后期厂里改进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机机身是很大,可是机翼也不小了,在我看来是这样,呵呵,拉角貌似也有,可能是后期厂里改进了吧

1100的翼展开着不协调,楼主买个MD比这个好飞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00的翼展开着不协调,楼主买个MD比这个好飞的多

其实我想买的是更小的JJ,方便携带,这个都已经买大了,我的配置本来就是为了小JJ配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这样并联,用电池配重,手拿着JJ向上,最大油门,放手,JJ会向上冲,算不算过1了?

算,不过这台机子就像20楼说的,设计不是太好,只是好看而已。但是一定是能飞的。加油。这当时也是我的第一台固定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不过这台机子就像20楼说的,设计不是太好,只是好看而已。但是一定是能飞的。加油。这当时也是我的第 ...

就是因为好看啊,其他塞斯纳样子都有点土,这个带点运动感觉,本来想买P51的,只是这么个体积P51空机好难买,而且新手还是练练上单翼的稳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动手术吧,位置合适点强度影响不大,我的162就动了,然后电池用2200的重心就会往前的

有没有图,发个看看你的

网友:
MD塞斯纳,绝对好飞无比。又便宜,固定翼入门必备啊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换个大电池,在前面放着,1500的电池是不是有点轻??

网友:
宁愿头重点,也不要重轻,挖坑电池前移、配重、换大电池、电调等设备前移等,方法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吗?

个人见解不同,习惯不同,有人喜欢慢飞的飘逸感,不喜欢气流中飘忽的感觉,所以可能三级风就回家翘脚;有人喜欢速度,喜欢在跳跃的气流中寻找挑战风切变的感觉,哪怕冒着炸鸡的危险,7级风都在飞。个人喜好不同而已。飞机的翼载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个合理范围,在合理范围内,对应合理的天气情况,都是对的,不用争。

我之所以提醒LZ,只是因为我也在新手的时候飞过赛斯纳。任何飞机都有一个合理速度,低于合理速度还是高于合理速度,都需要更高超的操控技巧。而新手往往下意识觉得越慢越安全,实际上低于合理速度,失速风险就显著增加,对新手来说,炸鸡的风险也同样显著增加,这并不是好事。而且,新手对风的变化没有感觉,往往一点风的影响就会手忙脚乱,而飞机速度越慢,翼载越小,受风的影响越大,越容易由于风的原因而手忙脚乱甚至导致炸鸡,所以,有一个合理的翼载,对新手来说并非没有好处,所以,我说翼载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
电调放机头罩里面,电池舱扣大,用2200的电池

网友:
我也有这个飞机,我是把电池槽前面挖空,把电池往前赛.这个飞机别用这种3叶桨,推力不够,飞不动 软绵绵的,换2叶的马刀,不然飞起来像林黛玉
这飞机站在地上就是这样 容易屁股着地,但是飞起来就没事了 起飞和降落没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见解不同,习惯不同,有人喜欢慢飞的飘逸感,不喜欢气流中飘忽的感觉,所以可能三级风就回家翘脚;有 ...

高见,好好

网友:
我有这个飞机,我用3s 2200mah电池,电池仓往前挖点,40A电调,机头仍需加配重,我用了三颗螺杆绑在机头内部的电机架上,现在好飞。

网友:
这个飞机,我也买了一架,找了老手,现在一个多月了,上天都没有超过10秒,都是秒炸,老手飞也是秒炸,我都快没有信心了

网友H:
重心是要飞到天上才定得准,地面重心是机翼面的%30,至于右下拉,感觉大了点。

                   风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心是要飞到天上才定得准,地面重心是机翼面的%30,至于右下拉,感觉大了点。

谢谢,本人新手啊,飞了两次,飞起来秒炸,第一次坏电机座,点二次坏机翼加强座,唉,择日再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本人新手啊,飞了两次,飞起来秒炸,第一次坏电机座,点二次坏机翼加强座,唉,择日再来

有志者事竟成!炸两次不算什么,航模界的高手都是炸机炸出来到!加油!你会是以后航模界高手之一!

                 风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志者事竟成!炸两次不算什么,航模界的高手都是炸机炸出来到!加油!你会是以后航模界高手之一!

哈哈哈,这说的,还得慢慢来啊,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好点,飞场不好,容易撞,那时就慌了,顺便问问,遥控器左手油门,你副翼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这说的,还得慢慢来啊,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好点,飞场不好,容易撞,那时就慌了,顺便问问,遥控 ...

我副翼在右手,这么跟你说吧,左手是3通油门+4通垂尾,右手1通副翼+2通升降,这个模式是标准的美国手。

                  风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副翼在右手,这么跟你说吧,左手是3通油门+4通垂尾,右手1通副翼+2通升降,这个模式是标准的美国手。
...

那这么说,你的设置跟我的一样了,不过我有点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你的设置跟我的一样了,不过我有点不习惯。。

多练就习惯啦

网友I:
这个机子还是不要玩了,我买了这个机子还没上天就己经炸的稀烂,都还是老手飞的,没办法,更不用说亲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子还是不要玩了,我买了这个机子还没上天就己经炸的稀烂,都还是老手飞的,没办法,更不用说亲手了

额,我也是,秒炸,暂时不飞这架了,这两天在用KT板做一架,先练练手,模拟器也在路上了

网友:
换3S 2200  根据重量移动电池位置 这个飞机 很好飞  只要不要头轻  模拟器练了没问题的 真机舵面 会调 飞起来都没问题

网友(2014-04-14):
第一步先把电池能放多前放多前,电调也是(可以选择挂在机头下面),另外你的桨是8040还是8050吧,2212KV1400的拉这个稍微有点不够力吧,主要是这个桨很轻,前拉用重桨配重效果很好,换APC/JN那种硬桨 这里重10克(举例而已)相当于电池重17克,电调重25,都是大概的数字拉,说个想法你参考下,这样下来再不行就改前避震(反正原厂容易坏,又不稳) 这样下来肯定差不多了,再不行加个合金的桨罩 管够又像真.

网友J:
还有别灰心哈,你看我注册时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美降落过呢,最好一次是二战白板机栽头,桨夹有点磨损(当然这也是飞机设计问题,起落架太靠后了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有别灰心哈,你看我注册时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美降落过呢,最好一次是二战白板机栽头,桨夹有点磨损(当然这 ...

不是吧!我也是新手,总共飞了3次,上天时间不超过1小时!800mm白板零式!前面两次基本秒炸,第三次已经可以完美降落、倒飞、侧翻、垂直爬升和俯冲!主要前面两次的场地不理想又有闲杂人,心理上放不开不敢飞!

本人的第一架飞的鸡鸡,之前未飞过任何新手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是吧!我也是新手,总共飞了3次,上天时间不超过1小时!800mm白板零式!前面两次基本秒炸,第三次已经 ...

我也是华科尔的控哈.看你的桨是慢速的吧,用的啥电装.没起落架是落草地吗.我2217 KV1250 9060硬桨,飞是好飞,和小F3A一样敏捷有力,但是这次回国还是换个别的飞,我这起落架搞不定 次次都要坏点桨 桨夹什么的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华科尔的控哈.看你的桨是慢速的吧,用的啥电装.没起落架是落草地吗.我2217 KV1250 9060硬桨,飞是好 ...

2217那么大?什么机子?我1.4米的大塞才用2217!我零式用2212 KV1000 9X6APC桨,尼龙桨效率高而且稳定!上面那桨断了就没再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2217那么大?什么机子?我1.4米的大塞才用2217!我零式用2212 KV1000 9X6APC桨,尼龙桨效率高而且稳定! ...

就这个零式啊,满油挺吓人的哈哈. 我将是不怎么断,但是会触底松完油门后不论怎样最后都会磨到***头(掉漆,露出铝色,弧形表面变平)和桨叶的一部分,有点影响动平衡.不爽.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我不能发帖子,有很多问题想请教论坛里的前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