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一个图传的问题..估计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楼主(2013-07-29):
看图→ →

这个拨码开关,到底是怎么看呢..我看帖子于朋友说..

在然后我去tb问老板..得到以下结论..

然后我晕了...到底听谁的?
我以前按照店老板的方法.黑色代表开关.开到4频道..地面测试不过50米..我是400MW的..
现在因为设备不在身边没有测试过摩友的方法..就是白色代表开关...
现在晕乎乎的..话说这可不是小事..人民关天啊..图传没信号是什么概念相信大家都清楚..
所以开贴问问老手.高手.或者是厂家.商家能造福魔友..告知一下..到底这么个白色是代表开关还是黑色代表开关..
                                                                                   在此..我替广大不清楚或者设置错误导致距离不够的魔友谢谢了...

网友:
黑色是开关啊亲。

网友:
肯定是黑色啊,你开关有白色这么大么

网友:
编码座子边上有  on 就是代表1
编码座子在悬空位置的时候  小的白色 拨杆晃动比较松
            在闭合的时候                                       紧

实在搞不懂  接受发送的  编码开关搞成一致的

网友:
第一,理论上是黑为开关.
第二,图传而已,两边设成一致不就ok了?一共就那么几种.

网友:
有的图传和发射和接收同频道编码开关设置不一样的。。。。。。

网友A:
找了个规律,不知道对不对?黑色在上为开,频道数小与4的话,频道数等于4*2-1-左边黑色开关的频率数。比如,1频道等于4*2-1-1-2-3,所以1频道上方的4个开关都向上开着。到4频道也是如此计算。大于4的频道直接是4*2-左侧开的频道数字,比如6频道,就是开第四个开关,4*2-2等于6,所以同时开第4和第2个开关。就是6频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规律,不知道对不对?黑色在上为开,频道数小与4的话,频道数等于4*2-1-左边黑色开关的频率数。比如,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384 我之前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384 我之前找的

呵呵  老板说开关全打到下面 就是8频道

网友:
只能一個個試囉!

网友(2013-09-11):
避免炸机,来了就帮顶!

网友:
請仔細觀看拨码开关的"on" 位置, 有些是上, 有些是下的

發射拨码开关on 在上, 接收拨码开关 on 在下 , 這也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 一對一的關係 就是要清楚配對每個拨码开关是 on 還是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