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700E完美安装EDGE160A电调分享

楼主(2013-07-29):
850MX回来了,很快EDGE160A也回来了,可是这个大家伙要安装是个头疼的问题。上图,不废话。
其实就是要在设备架上开个口就很容易完美安装了。

网友:
这个位置散热不行吧

网友:
改造万岁

网友:
后面那架比较赞

网友:
建议不要装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我也觉得后边那台骚一点

网友:
不完美,我的比你的160放的完美!

网友A:
给你看下我的老款120hv霸气不
还有浩然熟悉的场地,嘿嘿

网友B:
老款的160和新款160还有新款的120,对比!

新款的120

新款的120

老款的160

老款的160

新款160

新款160

新款160

新款160

新款160

新款160

新款160

新款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下我的老款120hv霸气不
还有浩然熟悉的场地,嘿嘿

哈哈,这草地好像剪过一样哦,比我飞的时候还要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160和新款160还有新款的120,对比!

你是800MX+160装这个位置没有问题,但如果是850MX就不行了,我是因为飞到保护才移到前面来,这样热量不会集中在一起散热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800MX+160装这个位置没有问题,但如果是850MX就不行了,我是因为飞到保护才移到前面来,这样热量不会 ...

850 对于练手无意义!

网友:
这加个风扇才行哦!我跟你装的地方一样,也是850+160A

网友:
我打算也这样装

楼主:
风扇就不用了,我准备在头罩上开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下我的老款120hv霸气不
还有浩然熟悉的场地,嘿嘿

讚一個~迅速飄過!    沒跟你們一起飛  沒信心....

网友:
这个位置容易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800MX+160装这个位置没有问题,但如果是850MX就不行了,我是因为飞到保护才移到前面来,这样热量不会 ...

马达对面那个位置没问题,装前面温度高,用温枪测过,多5度, 850mx没用过,不知道,800MX从来没保护过,自从用了160A,测试的时候爆操到电调88度,(外场温度35度),电流也在110-165A,够高了吧!也没见保护过,倒是主轴单向轴承套操滑了,何况保护都不是温度引起的,是120A电调的电流不够引起的! 160A+800MX实际暴力飞完3D,用温枪测是马达60度,电调58度!离保护远呢!

网友:
头罩开孔?   那要开多大啊?  开小了毫无意义吧?

网友:
转个分分分分

网友:
散热行不行啊

网友:
溜达一圈  分分 分

网友C(2014-08-09):
lz  我是新手 也刚把700的120电调换成160  ,今天温度还行 有点凉风   飞了3分钟3d下来拔电源 用手摸电机2秒就受不了 依然特别烫   但是160电调还是温热的  这是正常现象吗      感觉电机有90度

网友:
这个位置安装拆卸简单,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160和新款160还有新款的120,对比!

你电调是多大的,120A?装这位置行么,我一直想装这位置,又怕出现高温保护或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我是新手 也刚把700的120电调换成160  ,今天温度还行 有点凉风   飞了3分钟3d下来拔电源 用手摸电机2 ...

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网友:
后面那台是绝版X-cell Whiplash 90
Miniature Aircraft在今年2月永远离开了我们。。。。

网友(2014-09-10):
这以后就可以暴暴滴灰了,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