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油门变方向,怎么调回来?

楼主(2013-07-29):
天地飞7油门变方向,怎么调回来?
油门是不是应该上下推,我的油门是左右推的,正常吗?

网友A:
你是不是通道插错了?

网友B:
是不是里面的模式搞错了·。。。有模式1.2.3.4··你看看·

网友A:
模式1234里都没有油门是左右方向的吧

楼主:
就是呀,郁闷死了,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C:
确定电调线插在了第三通道上,那就按住菜单同时开机,然后在模式里有几个坐标轴显示,选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