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8fg固定翼怎么设置襟翼副翼混控?

楼主(2013-07-29):
求教各位大神一下!
我现在用T8fg飞固定翼,没有襟翼降落速度比较快,我就想用副翼在降落的时候同时偏转一定角度当做襟翼用,但是同时也可以差动控制横滚,
想求教一下怎么设置控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A:
我用airbrake功能实现,但至少是2副翼的机型
具体请摸索一下说明书。

网友:
先开双副翼功能然后用上一个帖子里说的副翼用一通和6六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irbrake功能实现,但至少是2副翼的机型
具体请摸索一下说明书。

好的,试了一下!可以用!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试了一下!可以用!谢谢啦

兄弟能否吧设置图,截一个发出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否吧设置图,截一个发出来学习学习

我是这么设置的,反正是达到了我的目的,

网友B:
这个是否要设个3段开关给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否要设个3段开关给它呢?

我是设成了三段开关,但是只有两端好用,只是中和下有左右,其他的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我的想法是能跟襟翼一起混用

网友B:
ok~~~明白了兄弟谢谢了~~~
最后一张我跟你设置不一样。我设了2ail+2flp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明白了兄弟谢谢了~~~
最后一张我跟你设置不一样。我设了2ail+2flp

那个应该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