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能不能设置混控副翼当做襟翼用?

楼主(2013-07-29):
求教一下T8fg怎么设置混控,可以让副翼在降落的时候同时偏转向下当做襟翼用?
但是需要控制横滚的时候还可以差动

网友A:
机翼类型,设置成flapon,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类型,设置成flapon,应该就可以

机翼类型?是MODEL TYPE里边的WING选项么?
设置成飞翼?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翼类型?是MODEL TYPE里边的WING选项么?
设置成飞翼?

是设置NORMAL还是FLYING WING?

网友:
最基本的用途,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