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事!!!

楼主(2013-07-29):
请问各位大侠的电调除了用电调连接板外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连接电调 并给电调供电  谢谢   急啊!!!!本人是新手!!!!

网友:
记得飞越家有那种一拖四还是六的(具体忘了)插头

网友A:
各电调同极绞一起焊起来再焊上T插的不会??

网友:
直接并起来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电调同极绞一起焊起来再焊上T插的不会??

这个倒是会的 只是这样看起来不好看

网友B:
一大一小两个铜环,4平方或6平方的,电调电源都焊上去,做好绝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大一小两个铜环,4平方或6平方的,电调电源都焊上去,做好绝缘。

环形造成的磁场干扰伤不起。。。要跪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电调同极绞一起焊起来再焊上T插的不会??

佛说:“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整得再好看也没用,君不见多旋翼是老外搞出来的,N年过去了,老外还在用“简陋的”木头架子,各种“肠子”各种露,为什么?简单实用就好,好不好看,上了天什么也不会看到。直接几个线头捆一起焊上去就万事OK了!

网友:
本人就是并联焊一起,在中心板里面也看不见,有什么不好看

网友:
同极直接焊一起套上热缩管 不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环形造成的磁场干扰伤不起。。。要跪的感觉。

卖的成品都是环形的,因为要从轴对称的4个、6个、8个方向引电,不用环形用多边形?而且环形的电流也不是环形,是从中间向两边扩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的成品都是环形的,因为要从轴对称的4个、6个、8个方向引电,不用环形用多边形?而且环形的电流也不是环 ...

我都是集中到中间一个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