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机是如何避免尾推桨打地?方法有几种?

楼主(2013-07-29):
后推机是如何避免尾推桨打地?方法有几种?

网友A:
要么搞高起落架,要么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搞高起落架,要么手抛

抛是解决起飞问题,降落怎么办?

网友:
电调 刹车

网友B:
在机尾螺旋桨下加一块板,挡地

网友:
谁说手抛是解决起飞办法啊,其实手抛方式也是可以降落的,降落的时候油门收完,桨是不会打烂的。 当然最好是落在草里头,半人深的草最好了,我做的的捕食者就是撞草,当然,如果你技术好,也可以手接的,我手接了几次,发现比较伤飞机,算了,还是改成撞草吧,飞机一点都不会受损,呵呵

网友:
楼主这是j10啊

网友:
降落时更容易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机尾螺旋桨下加一块板,挡地

基本上如此出处理:也就是增加一块向下的垂尾。

网友:
把起落架改高点

网友C:
把电机放高一点,并形成一点下推角

网友D:
黑色的为铝片

网友:
架高起落架,用小浆,还有5L和11L说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放高一点,并形成一点下推角

只好这样了,后果是推力可能不理想,因为产风最大的地方都对应到机身载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为铝片

准备采用你的这个办法,不过把铝片换成钢丝,铝片的迎风面太大了吧?

网友E:
LZ画的图有些不准确,桨没有这么小吧?

还有个办法,也是航母上起飞战斗机常用的一招,就是加高前起落架,让飞机自然形成正攻角,滑跑加速到足够快,不要拉升降舵也会自己离地,这样基本不会有打桨的问题,只是需要足够长的滑跑空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采用你的这个办法,不过把铝片换成钢丝,铝片的迎风面太大了吧?

钢丝不好固定在机身上,画的图不准,还需要你亲自实践,注意拉起时不要让钢丝蹭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画的图有些不准确,桨没有这么小吧?

还有个办法,也是航母上起飞战斗机常用的一招,就是加高前起落架 ...

让机翼抬起两三度迎角怎么样,改起落架也是大工程。不过抬迎角可能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丝不好固定在机身上,画的图不准,还需要你亲自实践,注意拉起时不要让钢丝蹭地

你这是难为本贴了,就害怕桨打地,这都顾不过来,你还要叫我小心别蹭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丝不好固定在机身上,画的图不准,还需要你亲自实践,注意拉起时不要让钢丝蹭地

钢丝捆扎在三层板上再固定到机身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机翼抬起两三度迎角怎么样,改起落架也是大工程。不过抬迎角可能也有问题,

抬高机头成正攻角,的确会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滑跑过程前轮摩擦力会偏小,特别是刚刚开始滑跑的阶段,由于螺旋桨的反扭效果明显,而速度还没起来,方向舵还没有效果,需要注意滑跑过程适当保持推杆直至接近起飞速度。

网友F:
这么多高手帮你解决,就不用我给你出招了吧

楼主:
飞场不远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高手帮你解决,就不用我给你出招了吧

其实你还可以提出一招,后移动主起落架,这个也很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还可以提出一招,后移动主起落架,这个也很有效!

谢谢  摩友为我出招,我不用费脑筋了,真心感谢这么好的摩友

楼主这算我的招数啊, 不算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还可以提出一招,后移动主起落架,这个也很有效!

这个我一直再用,就是起飞要滑的更远一点。

网友:
在浆下设一平板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高KV电机 用小桨 降落着地时候 油门全收了 最好是落在草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高KV电机 用小桨 降落着地时候 油门全收了 最好是落在草地上

最小的桨是涵 道,你这不又围绕回去了?

网友:
你在电机座加一款钢片,薄点的,(既是老式时钟弹簧链条)弯成45度角L型,角度大小自己慢慢调,这样可以保护桨,注意降落要轻,关油门。

                       风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的桨是涵 道,你这不又围绕回去了?

涵道和桨是两种东西…你要这么说,我就没办法了,你就去改什么起落架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