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Ah锂电外场包,3s,完美不锈钢外壳★

楼主(2013-07-29):
买了3块聚合物的锂电电池,35ah的,大概尺寸有22cm*27cm,厚8mm,每块重800克。
买回来就每块充到4.2v,串在一起,用一个射灯灯泡测试放电电流,放电电流3A,一直放电了12个小时,测试每块电压分别为3.54v,3.53v 3.53v。容量基本达到要求。就开始准备包装了。

在包装上面构思了很久,锂电池这个有35ah的容量,想想一般小汽车的电瓶也就是45ah到55ah。
感觉一定要安全第一,本来准备自己用铁皮做个包的,结果感觉不美观,不好弄。
后来构思买成品的不锈钢盒子,一看要定制,而且不便宜哈,做个这么大的盒子至少60元。

后来无意发现了个好东西,不锈钢餐盘,我选用的是27cm宽34cm长2cm厚的,哈哈 完美解决,两块不锈钢餐盘扣在一起,电池包装好做好绝缘,两面都垫了kt板,四周也塞了kt板条,包装电池不松动不晃动。  两个不锈钢餐盘四周打孔用螺丝固定在一起。一个人坐在上面都没有问题。 由于急着做就去市场上面卖餐馆用品的批发店买的,9元一个,两个餐盘18元解决问题,网上买更便宜,算上邮费就一样了。

这个电池包以简洁为主,没有加电量显示,开关等。
就和普通3s电池一样,一个输出口,一个平衡充接头。电线都用的硅胶线。
输出头是T插母头,可以直接插在UNA6充电器输入端。

UNA6设计的时候有电压保护,输入电压低于10.5左右就自动不工作了,刚好这个电池也放电到单芯3.5V。
它们连个搭配很好。(我另外一个帖子有关于怎么取消una6充电器输入电压保护的方法的,那个本来是为了A123外场包用3s准备的,因为如果是A123电芯的外场3s包,要放出全部电量,单芯电压可以低到2.8v,那样3s只有8.4v左右,后来做这个换用锂电池就不用了)

不锈钢的壳子就是为了安全,可以毫无顾虑的放在车上,放在家里什么地方都安全。还是安全第一好。

现在的装备是不管任何时候 如果朋友打电话叫我一起去飞,就可以提上就走,再也不担心电池没充电了。
35Ah的电池包,基本上可以冲3s1500ma电池25块多到30块,或者3s2200ma电池15块多。(备注1500ma电池一般放电到3.6v在充满只需要1200ma电量,2200的电池放电到3.6充满一般只需要1800到1900电量)

现在的玩法就是如果第二天要飞,都是晚上把这个不锈钢电池包插在una6上面,设充电电流5A,一般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冲好了。出去的时候,带上UNA6,和两三块电池就可以爽玩大半天到一天了。当然不是不停的飞,是飞飞玩玩,看看别人飞飞,在休息休息,在飞飞。

最后两张图是我的以前放电池的不锈钢盒子。
我家的电池全部都是放在金属盒子里面的,安全第一啊。

最后两张图是我的以前放电池的不锈钢盒子。
我家的电池全部都是放在金属盒子里面的,安全第一。

完!

网友:
不错不错,,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这电芯哪里买的 多少米  麻烦P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这电芯哪里买的 多少米  麻烦PM 谢谢··

对不起了,自己搜索吧
然后自己找找,要善用搜索技巧
注意搜索的时候善用关键字眼还有空格的组合。
上回就是发帖问的人多,结果好心发了链接 给封了三天。
还是自己搜索吧

网友B:
这样会不会像个炸弹啊

网友:
我觉得更像炸弹

网友C:
lz用金属盒子装那么多电池,不怕短路啊,三年前我一块电池的平衡头搭在una6上都打火

网友:
哇!电动车用的三元聚合物电池

网友D:
LZ没看这个帖子么: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锂电不需要氧气就能自燃。

网友E:
楼主35Ah的要是爆了你不是给它加了弹片吗?我认为还是防爆袋好点可以泄压!今天飞机机高度出了问题高速撞上屋顶3s变成2s啦看着它充气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不会像个炸弹啊

野蛮使用经常过充过放,放在高温环境里面,等……,那绝对是个炸药包。

小心使用,经常维护,不短路不短接,不破损,不超温,那就很安全。

手机电池都会爆炸的哈。

所以才要有不锈钢壳。

我个人估计啊就算是短路,也不会爆炸。下回我在里面加一个20a保险丝,平衡头加10a保险,这样短路瞬间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35Ah的要是爆了你不是给它加了弹片吗?我认为还是防爆袋好点可以泄压!今天飞机机高度出了问题 ...

不密封,螺丝固定的。不太会鼓气球。
最多极端情况就是鼓起来吧。
壳主要是用来防止外来撞击 和防火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35Ah的要是爆了你不是给它加了弹片吗?我认为还是防爆袋好点可以泄压!今天飞机机高度出了问题 ...

这个也不会变成弹片,它有不密封,螺丝固定有很多气隙,你在里面放一个大雷鞭炮,炸了也只会炸个洞,但是不会碎的。

防爆袋 主要作用是防火对吧,不能防压和防尖锐物品。

不锈钢壳可以防火,防压,防尖锐物品。锂电就算能完全的短路也不会剧烈瞬间爆炸,大部分极端是只会起火。

网友:
这个外场包也需要仔细维护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看这个帖子么: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153&extra=&page=1

锂电不 ...

看了,哈哈  电池做工的问题,乱堆放。
所以我才放在不锈钢壳里面,就算烧了,也只是在壳子里面烧,烧完了就烧完了,不要引起火灾就行,这个是主要目的。

牺牲电池而不引起火灾 就达到安全的目的了。

遇到视频里面的电池,你敢出去玩的时候放在包里面,背着吗?
但是如果放在金属盒子里面在放在包里面,是不是背起来你心里肯定会安全一点。

没做个不锈钢外壳的时候,我电池都不敢放家里面,也不敢放车上,做了后心里就踏实多了。

如果说不安全,就一般的3s2200ma的电池  放在车里面 都有可能烧毁一辆车, 手机电池还伤人的事经常发生。
我现在都是用金属盒子,就是为了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金属盒子装那么多电池,不怕短路啊,三年前我一块电池的平衡头搭在una6上都打火

下回多找几个金属盒,里面少存放点电池,那个方盒子里面却是是多了点。

一般能摆开电池间留点空最好,里面在放层绝缘纸隔开。

网友F:
小心爆了螺丝变子弹

网友G:
很象炸药包,而且里面是裸电池芯,这要是炸了,盘子就是弹片

网友:
安全意识是有的楼主

网友:
不错,我都放月饼盒里了。

网友H:
这样包得密密实实的,要是自燃起来,就是自制的炸药包了

网友:
厉害啊  我也想做个电池包··
可惜我飞6000毫安的6s···········
好似没有适合的电池

网友I:
如果一爆炸金属盒就变成杀伤性碎片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心爆了螺丝变子弹

你好好设想一下,短路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电池会像炸弹一样瞬间暴吗?
好好设想一下,
一般情况是 电流上升,电池发热电池鼓包,电池继续发热,电池外皮破掉,电池继续发热,热到不行了,开始自燃……
有了不锈钢壳,就是为了不引起火灾,就算上面的情况发生了,也在壳内进行。壳不是密封的,会爆炸吗?这个是有个过程的。

如果你说他要爆炸,那不是普通电池没有壳的更不安全,放家里直接就烧了,然后引起旁边的物品着火,最后火灾?

你说是有金属壳安全,还是没有金属壳安全?  可不是密封,而且是渐变的过程,极端情况壳撕裂而已,不会有碎片产生,请结合物理知识好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象炸药包,而且里面是裸电池芯,这要是炸了,盘子就是弹片

成品电池里面就不是电池芯了吗? 成品6s 3s电池压得更紧密 都是裸电池芯?
盘子会撕裂不会成单片! 请结合物理知识好好分析

你好好设想一下,短路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电池会像炸弹一样瞬间暴吗?
好好设想一下,
一般情况是 电流上升,电池发热电池鼓包,电池继续发热,电池外皮破掉,电池继续发热,热到不行了,开始自燃……
有了不锈钢壳,就是为了不引起火灾,就算上面的情况发生了,也在壳内进行。壳不是密封的,会爆炸吗?这个是有个过程的。

如果你说他要爆炸,那不是普通电池没有壳的更不安全,放家里直接就烧了,然后引起旁边的物品着火,最后火灾?

你说是有金属壳安全,还是没有金属壳安全?  可不是密封,而且是渐变的过程,极端情况壳撕裂而已,不会有碎片产生,请结合物理知识好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包得密密实实的,要是自燃起来,就是自制的炸药包了

成品电池里面就不是电池芯了吗? 成品6s 3s电池压得更紧密,更密实, 都是裸电池芯。成品电池电极间的空隙我拆过很多,很多都是1毫米而已,更容易短路。

你要不密实的电池,估计不能玩模型了。3s 6s那更像小型的手雷。

盘子会撕裂不会成弹片! 请结合物理知识好好分析

你好好设想一下,短路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电池会像炸弹一样瞬间暴吗?
好好设想一下,
一般情况是 电流上升,电池发热电池鼓包,电池继续发热,电池外皮破掉,电池继续发热,热到不行了,开始自燃……
有了不锈钢壳,就是为了不引起火灾,就算上面的情况发生了,也在壳内进行。壳不是密封的,会爆炸吗?这个是有个过程的。

如果你说他要爆炸,那不是普通电池没有壳的更不安全,放家里直接就烧了,然后引起旁边的物品着火,最后火灾?

你说是有金属壳安全,还是没有金属壳安全?  可不是密封,而且是渐变的过程,极端情况壳撕裂而已,不会有碎片产生,请结合物理知识好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一爆炸金属盒就变成杀伤性碎片咯!

盘子会撕裂,不会成弹片! 请结合物理知识好好分析

你好好设想一下,短路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电池会像炸弹一样瞬间暴吗?
好好设想一下,
一般情况是 电流上升,电池发热电池鼓包,电池继续发热,电池外皮破掉,电池继续发热,热到不行了,开始自燃……
有了不锈钢壳,就是为了不引起火灾,就算上面的情况发生了,也在壳内进行。壳不是密封的,会爆炸吗?这个是有个过程的。

如果你说他要爆炸,那不是普通电池没有壳的更不安全,放家里直接就烧了,然后引起旁边的物品着火,最后火灾?

你说是有金属壳安全,还是没有金属壳安全?  壳没有密封,而且是渐变的过程,极端情况壳撕裂而已,不会有碎片产生,请结合物理知识好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电池里面就不是电池芯了吗? 成品6s 3s电池压得更紧密 都是裸电池芯?
盘子会撕裂不会成单片! 请结 ...

小生怕怕

网友:
不错,锂电爆炸会瞬间产生大量气体么?不会的话不锈钢盘就很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电池里面就不是电池芯了吗? 成品6s 3s电池压得更紧密,更密实, 都是裸电池芯。成品电池电极间的空隙 ...

要是瞬间着火,而且小缝隙无法释放燃烧带来大量的高温压力......当然这只是个人假设,至于爆炸不?还是等实践了才知道

网友J:
为了增加杀伤力,炸弹外壳都是金属的,爆炸膨胀气体不足以杀死人,靠的是金属碎片四飞。LZ的思路全反了,还执迷不悟。用高强度石棉布包,才是正确的。你的金属壳外围还不能接近易燃物,放在木桌上、木地板上、塑料凳上,都危险,而石棉包就好很多很多。

这类材料选择的思路应该是:非金属、高强度、隔热、耐热、阻燃、碎裂飞溅物无锐角、因比重轻飞溅惯性小。你的金属壳违反:非金属、隔热、碎裂飞溅物无锐角、因比重轻飞溅惯性小,只符合:中强度、耐热、阻燃,仅仅3条。其中阻燃仅仅是壳自身,但因不隔热而传热良好,会引燃外围材料,特别是易燃材料。所以阻燃这条就不能算,剩下2条。而其中耐热也是壳材料自身的特性,自己耐热却传热,会迅速传导出来,甚至高温时发出红灼色,所以其自身耐热一点用处都没有,有壳不是为了保护壳自身,而是利用壳保护外围,但因传热没有起到保护作用,所以这一条也不能算,最后就仅仅剩下“中强度”一条,LZ无意识地、迷迷糊糊地因为金属“结实”而用了金属。

我是20年的工业设计专家,美国著名大学理工科硕士,专攻领域就不透漏了,兼爱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了增加杀伤力,炸弹外壳都是金属的,爆炸膨胀气体不足以杀死人,靠的是金属碎片四飞。LZ的思路全反了,还 ...

呵,硕士先生,你要强调你是硕士吗?还美国著名大学?和本贴有关系吗?
请问你是主要指我的锂电包吧。

最最最简单问题,有和无的比较:,是有金属壳的安全还是没有金属壳的安全?

请问你玩模型主用电池什么型号?3s2200ma?还是6s4000ma?或者4s2200ma?那么麻烦看看你平时怎么放电池的?麻烦上个图片?用了你所谓的石棉没有?用了金属容器没有? 在美国石棉是禁止使用的吧?
工业最常用的18650锂电芯和聚合物包装锂电芯,主要区别是外壳不一样,一个是软包装一个是金属壳。哪个安全?
大部分模友觉得安全的都是拿饼干铁盒存放的吧?

你说的东西是建立在:锂电会爆炸,锂电会变得像融化的钢水一样热。
但你不问问自己,这些会吗?你找个锂电瞬间爆炸而不是持续由弱到强燃烧的例子看看。
比亚迪的电动车e6,深圳撞车事件,电池是燃烧而没有爆炸。iphone和ipad内置聚合物电池有包裹绝热物体吗?喜得盛出口欧美的锂电电动车,他们的电池都是电芯和金属外壳结构。

金属壳的作用是保护电池,防止外界的撞击造成电池损伤;抗压,防止外界的力和压力造成电池变形;防火,而不是防铁水钢水一样那么巨热一类的东西。

任何工业设计都有防护等级的,你觉得有金属壳的电池,和你用石棉一类布包的设计哪个防护等级高呢? 金属壳设计在抗撞抗压这方面优于石棉加布袋吧,也就更好的防护了电池的损坏引起的事故。

如果是因为短路引起的,假设两种包装内电池都完全短路。

情况1:爆炸,这个壳我都说了不会成碎片,因为材质决定,如果是比较翠的硬铝合金会,但是不锈钢板只会撕裂。
情况2:没有爆炸,只是燃烧,如果你的石棉包装,热量得不到散掉,燃烧只会更快更剧烈,最后会找个突破口火焰喷出来,引燃布壳和周围物品。如果金属壳就阻止了火焰外射,可能会像你说的烧红,但肯定不会烧穿烧融化,但因为壳体比较大,不至于烧红,不达到一般物体的燃点,不太会引起周围物体的明火。麻烦你简单分析下热量。

简单的例子,18650型电芯,100%完全的短路,外壳会烧红吗?
18650有防爆泄压孔,我的壳两个盘扣在一起结合处只是螺丝固定,并不密封,还有导线的出口,等于泄压空的作用。

18650电芯外壳金属厚度一般在0.2mm到0.4mm,我这个壳是加厚不锈钢冲压的,带有凹凸,抗压抗变形比较好。

如果做跌落实验,你用石棉包裹,准备厚度多少呢,如果讲究实用的话,算你石棉厚度1到2cm,和我这个壳做跌落实验,觉得防护哪个好?
如果做撞击实验呢?
溅水实验呢?注意不是泡水实验。
石棉包装的和金属包装的都放在车上外出时,心里哪个觉得安全呢?

锂电池在充放点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热量,如果用石棉一类材料 热量怎么散掉?聚少成多更容易引起锂电开始自燃。如果电池是在北极一类科考任务中使用到是需要保温材料。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硕士先生,你要强调你是硕士吗?还美国著名大学?和本贴有关系吗?
请问你是主要指我的锂电包吧。
...

哈哈,好激动啊!其实本人完全没必要回复第一个贴!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坚持你的……,没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匀一下呼吸,对,这样好多了……

网友:
lz的做法没什么问题,那天天天想着变弹片的同志们是多虑了,不锈钢韧度也好,也不是全密封,没什么事的啦,锂电池爆炸气体膨胀速度还没鞭炮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好设想一下,短路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的,电池会像炸弹一样瞬间暴吗?
好好设想一下,
一般情况是 电 ...

嗯,学习了,创意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得整个

网友:
炸弹级别的   安全第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哈哈,好激动啊!其实本人完全没必要回复第一个贴!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坚持你的……,没关系的,没有关 ...

据LZ说他是看了我在之前那篇里说的分析的,但显然早已是执迷不悟了,“我家的电池全部都是放在(一个)金属盒子里面的”这也叫安全对策......再说一句,分散隔热保存才是正道。
不过我不反对把大电板放在铁盒里,这么大的电板,放哪都不安全,也没法分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LZ说他是看了我在之前那篇里说的分析的,但显然早已是执迷不悟了,“我家的电池全部都是放在(一个)金 ...

你说的执迷不悟是指的什么?
你引用我的那句话的时候,特意加了个括号和括号中的(一个),是你自己加上去的,我原话里面没有。
因此最简单的推理不能因为我的那个话推出所有的电池平时都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我在17楼回复别人了啊,是盒子里面堆多了,主要是为了拍照。
我在家有大大小小的铁盒子,大部分是比较大的方形月饼盒和小一点的圆心饼干盒,出去飞小飞机就带个小盒子,放几块电池,飞多个飞机就带个大盒子,多放几块电池。
在家充电,不管是电池还是充电器还是保姆,一般不直接放在桌上和地上,都是要放在金属盒的盖子上面。

爱好科学的人都是以事实说明问题和道理,而不常用一个很大的形容词来笼统,你说的执迷不悟? 具体哪个问题哪个方面?
指出后可以给你解释啊,爱好科学的人只能说执着,如果科学实验证明是错误的我就承认错误,如果是对的我就坚持,但要实事求是,不能靠推测。
做学术不能光扣标题,需要具体说明分析。

我主要是想说明,我没有说是一个盒子,被你加上了(一个),推测加上的,然后以此来说,这个是没有逻辑联系的。
实际是我家有很多金属盒子,电池时而放这里时而放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执迷不悟是指的什么?
你引用我的那句话的时候,特意加了个括号和括号中的(一个),是你自己加 ...

我是看你的最后那张图所说的,当然,知道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
观点已经摆明,听也罢不听也罢,没必要纠结于为反对而反对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