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手比较小应该用什么控好

楼主(2013-07-29):
大家好啊又要麻烦大家了,本人现在用的控是D10因为本人的手比较小所以在打方向的时候要很难才能打到尽头,所以在这里请问一下各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应该入什么控会比较合适,谢谢了~~~~~~

网友A:
把摇杆往下拧,拧到底,不就能到头了,你试试

网友B:
DEVO7E

日,还非得打几个中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摇杆往下拧,拧到底,不就能到头了,你试试

你好朋友已经拧到尽头了还是打不尽,手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O7E

日,还非得打几个中文字

呵呵,7E看过了这个又太小了而且功能不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7E看过了这个又太小了而且功能不多啊

那就没办法了,改捏奶手再找根好控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办法了,改捏奶手再找根好控带吧

..............好不容易适应了一指禅,要改捏奶手痛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枪控,哈哈~

哈哈,这个好啊还有一支M11X

网友D(2013-12-04):
改一下行程吧 。。或者摇杆曲线 具体的自己摸索看看。

网友:
改行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行程吧 。。或者摇杆曲线 具体的自己摸索看看。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