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失控 炸机 个人原因分析

楼主(2013-07-29):
昨天一个模友因为GPS天线装反炸机,这个帖子很多人应该看到了,GPS天线装反炸机症状与那些失控炸机的一样,都是向一边快速飞,拉不回来,
我们正常安装的GPS天线,在外界干扰或者罗盘死机里面方向也会错乱,这种错乱迷失了方向,就相当GPS天线装反一样,机子直接失控向一边飞,个人感觉是这样的,麻烦大疆技术人员出来解释下

在罗盘信号错误信息下不应该失控,就算GPS天线装反,也应该要保持机身平稳,不能乱飞

都是大疆的铁杆用户,不希望飞控有缺陷存在

网友:
误差值过大本身就会黄灯红灯交替闪的。。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DJI在软件可以加插一个飞行后自检功能,就是当GPS开动时,知道有方向错误的问题,会自行跳回姿态模式,及加一个灯号提醒

网友:
我是新人 刚入魔不久 大疆的东西也了解了一些
我觉得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飞控原理 以目前的技术来说
在GPS这东西装反或者抖动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作出判断
从而减少炸鸡事故的发生
目前虽然指示灯会给提示 但飞机飞飞起来后是很难看清楚的
更不要去说判断了
再加之很多飞手在未遇到类似情况是很难做出真确的判断
昨天的炸鸡事故 很多人都说到 那时候可以切手动
但飞手那时候根本就考虑不到 是GPS的问题
通常都会设法拉回来 结果就是 LZ说的那种状况
总觉得在飞控上加个保护功能是能做到的
在飞控无法正常判断位置和信号的时候 自动切换至手动模式什么的
应该是可以的 亦或者给个特殊的比如BB响一类的提示
我想那样会减少很多炸鸡事故

以上是个人想法 至于能不能实现 这个还要靠工程师们 努力
希望大疆越做越好 给魔友们带来更好的产品 我们好继续做忠实用户

网友A:
我现在奇怪的是什么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那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奇怪的是什么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那个帖子?

GPS天线装反,问题找到,机主删帖子了

网友:
呃呃,我说怎么找不着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天线装反,问题找到,机主删帖子了

那个,自己发的帖子怎么删掉啊?删掉帖子有没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呵呵,我曾故意倒装gps天线过,虽说难以控制,但还是在天上飞了一圈,安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曾故意倒装gps天线过,虽说难以控制,但还是在天上飞了一圈,安全降落。

像这种GPS天线装反,或者GPS指南针信号错乱,机子应该自动原地悬停,不应该有其他乱飞的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这种GPS天线装反,或者GPS指南针信号错乱,机子应该自动原地悬停,不应该有其他乱飞的动作

自动原地悬停,是建立在gps信号正常的条件,只能说出现gps异常时,飞控能自动切换到手动模式,dji一直宣传是这种模式的。不过,效果末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原地悬停,是建立在gps信号正常的条件,只能说出现gps异常时,飞控能自动切换到手动模式,dji一直宣传 ...

自动悬停,我们自己可以切手动模式,如果让机子自动切手动模式,我看90%人必炸,没有直升机基础的人100%必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悬停,我们自己可以切手动模式,如果让机子自动切手动模式,我看90%人必炸,没有直升机基础的人100%必 ...

是很难搞定的 按这么说来 很多人那样还是容易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曾故意倒装gps天线过,虽说难以控制,但还是在天上飞了一圈,安全降落。

朋友 牛人啊
你是开着GPS飞的 还是关了GPS模式飞的

网友:
LZ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电机电调 会不会是某些电机堵转

网友:
同意你们说的gps,装反会失控,那我的情况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找出原因,避免再次悲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 牛人啊
你是开着GPS飞的 还是关了GPS模式飞的

当然是gps模式下飞行,白灯狂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gps模式下飞行,白灯狂闪。

牛人 那时候还能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gps模式下飞行,白灯狂闪。

那天炸鸡的  说就是无法控了 那又是什么问题呢 求解

网友:
看来要多学习,可别做后悔的事情。

网友:
航模无小事,基础一定要好,这样的失误尽量少有

网友:
DJI因为用了廉价硬件所以gps,磁罗盘啥的刷新率低精度差,保持姿态只能靠数据融合,所以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出故障没了数据都可能导致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天炸鸡的  说就是无法控了 那又是什么问题呢 求解

控与不控,看控制的人罗,的确是难以控制,等不等于无法控制

网友:
如果大疆开发一个显示检测设备我会第一个购买,  软件自检 直接获得设备状态,人工自检更加轻松,  相信对 飞手的是莫大的帮助

网友:
哎 。。。如果没写过软件。别讲得这么容易。。。。
没GPS判断没这么容易的。。。毕竟还是在MCU的系统上。。光姿态空着估计就要耗尽80% 的cpu了。。再加上GPS判断可能回当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