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水星配置问题

楼主(2013-07-29):
想用5mmkt板做一架翼展85cm,长89cm的水星f3p,请问用什么配置比较好?
做好后用什么颜料涂装呢?
谢谢!

网友A:
2204电机,8060浆,10A电调,2s500mah,9gx3,室内飞可.
室外用2208+2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电机,8060浆,10A电调,2s500mah,9gx3,室内飞可.
室外用2208+20A吧.

KV多少的比较合适呢?kv1260的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多少的比较合适呢?kv1260的可以吗?

2004的KV大多是1400,2208的kv选小了反扭较大但飞行更慢,kv1260的可以,用9047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4的KV大多是1400,2208的kv选小了反扭较大但飞行更慢,kv1260的可以,用9047浆.

新手,想飞的慢一点,是kv值越小飞的越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想飞的慢一点,是kv值越小飞的越慢吗?

同样翼展下,越轻的飞机飞的越慢。

网友:
在的

沙发的“室外用2208+20A吧.”
有不同意见,2206就可以了,并且10A电调足够。没必要20A电调。,除非是很假的电调,严重虚标、我现在的F3P。9MM的EPP板。用的2206电机。1500KV,2S500MAH电池,9047的桨,也就是10A电调。整机重量约220克左右(带电池,起飞重量)
另外关于你问的KV值问题是这样,KV值越高,同样电压下能带的桨越小,并且效率越低,所以应该是尽量选低KV值,大尺寸桨。但是问题是,如果翼展小了,用低KV,大尺寸的桨是不行的,因为反扭力太大,机身会向电机反方向转动;还有如果你同一个电机,想上高点的电压,3S电池带的桨就要比2S带的桨要小,不然电机 、电调受不了。所以要找到平衡点,网上有介绍多大翼展配多大桨文章,建议看下。

网友:
大师推荐下那家店可以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