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接收机上的这条线是干嘛的……

楼主(2013-07-29):
刚改的,明天试试效果!:)
这条线有什么作用,有模友知道吗?

网友:
反正肯定是电源

网友A:
rssi...........................字数你妹

网友:
这个不是短接线 用双接收变14通的吗?

网友:
RSSI嘛 6208从哪里取信号? 给点解剖图

网友:
启禀楼主,帮我们猜一下!

网友:
SB线
SB线SB线SB线

网友:
外接电源

网友:
似乎是供电用的

网友B:
我知道  !!!

是用来打酱油的  其实没焊死 就是摆那里秀大家智商的

网友:
这条线~接东西用的~接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

哈哈!!!!!!!!!!!!!说不定是的!

网友C:
切换通道的,可以将1-8通道映射成9-14通道作为第二接收使用,说明书里都有写的,多读读说明书没坏处。

网友:
接收机单独供电电源?

网友:
我也猜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si...........................字数你妹

我擦........+1 都说灌水........

网友:
我不知道看看大家怎么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换通道的,可以将1-8通道映射成9-14通道作为第二接收使用,说明书里都有写的,多读读说明书没坏处。

貌似你没有认真读说明书,这个接收机模拟通道只能用1到8,不能9到14。那个9到14是指设置sbus舵机9到14通道。

网友:
rssi,应该没错

网友:
rssi吗 分享个内部图吧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纯属路过

网友:
我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
不知道啊.楼主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