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天飞涵道电池特别容易鼓起来,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2013-07-29):
大热天飞涵道电池特别容易鼓起来,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买了巴毅电池,飞了没几次就有点胀气,每次下来单片保证在3.8以上,武警电池冬天飞都好的,现在夏天,3个电池全鼓包。图片里可能不明显

网友:
家里温度不高啊...出去带箱子

网友:
涵道机耗电利害,很容易过放,夏天气温高,所以容易鼓包。

网友:
我也刚刚发现这个问题,我是螺旋桨的,喜欢全油门暴力飞,一块电下来都很烫手,而且电池都微鼓!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电池上加个BB响什么都解决了,就几元钱的事

网友:
可能是电池C数不够,不一定是过放,,,

网友:
只要是涵道我就没试过不怀孕的。

网友:
影响肯定有了,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尽量少用大油门。我前几天也有过这种情况,电池很烫了,直接鼓了,用的是ROC的2650  6S心疼得我不行了。我的电流有80安了,后面不敢长时间全油门了。温柔飞下可以了。我上天惊险得很,落地后在滑回的路上就没电了,退油门没反应,要是在晚30秒落地,就直接空中断电了。万幸啊。

网友:
电池过放了

网友:
我也试过。
一些电芯质量参差的电池,确实容易出问题。目前我的主力电池是植物牌R版,性能方面还不错,目前在服役的2200-4200规格,尚无出现胀大情况。
不过无论电池怎么好,在大热天飞行确实需要悠着飞,最好能在机舱内适当做一些透气孔给电池也散散热。
涵道机本身就存在效率低、电流大的毛病,起步滑跑时加油门不要急,油门随飞机的空速增加而增加,涵道扇叶因有空速的关系,在大油门状态下实际电流会比原地大油门小些。

网友:
电池放电能力不够~按理说,电池在30度的气温放电能力最强。电池发热和怀孕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的表现

网友:
有的 温度高也会影响电池的

楼主:
买了巴毅电池,飞了没几次就有点胀气,每次下来单片保证在3.8以上,武警电池冬天飞都好的,现在夏天,3个电池全鼓包。图片里可能不明显

网友:
夏天电池容易过放,大家要特别注意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看来得注意下,夏天太阳大的,想必是飞一会电池就会很烫

网友:
我的直升机电池也鼓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