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首飞3D 秒炸 求指教

楼主(2013-07-29):
   手机木有电了 用别人的手机 将就下

网友A:
舵打多了,撸主够分量,建议模拟器先熟练再上真机

网友B:
别紧张   是舵量太多咯  先把控设置下  吧舵量调小点~!

网友:
起飞这么猛!这猛法肯定炸啊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

网友:
呵呵直升机的3D比固定翼刺激多了要不试试

网友:
升舵,打的多了,失速了

网友:
你标题应该叫,新手 固定翼起飞秒炸。
练下模拟器吧,最后那是转了个方向以后你打错舵了。而且打舵量也大了些。可以调成80%飞航线先。

网友:
新手就先别玩3D机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网友:
飞行环境不佳有心理压力,建议换个好点的飞场。

网友:
新手开始就玩3D机也是不错的选择,至少给自己更多的挑战,只要3D练好了,飞其他飞机都不在话下。
当年俺就是走的这条路子。

网友:
机头有点轻打舵有点猛舵量有点大  心情紧张

网友:
还要多点练习才行

网友:
标题已经说明一切了。菜鸟首飞3D=秒炸。

网友C:
这手也太生了吧,多练练模拟,才是王道。

网友:
不错,不错,飞机挺漂亮,可惜了

网友D:
这种场地你就敢玩这飞机?

网友:
选个好机场,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打多了,撸主够分量,建议模拟器先熟练再上真机

模拟器练100遍一百遍都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场地你就敢玩这飞机?

左边那地方是空地很大的  就是起飞有点困难  所以选这起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也太生了吧,多练练模拟,才是王道。

玩模拟器这么久丢没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紧张   是舵量太多咯  先把控设置下  吧舵量调小点~!

天6a怎样设置?

网友:
后生可畏。。。

网友:
这种场地起飞后先高飞,收油门后熟悉舵量和环境,在给油做动作

网友:
还是练习机把基本功练好以后再考虑3D吧
搞航模的人有热情,有干劲。往往不遵循‘循序前进’。
飞机摔多了要把你的热情、兴趣消耗掉。

网友:
我第一次飞也是3D机上,完美降落..

网友:
技术太糙了,模拟器功夫还不够。俺也是第一架固定翼是3D机,模拟器练得滚瓜烂熟,首飞完美起降,还做了N个蛇滚。
呵呵,俺是先直后固,所以初上固定翼很快,而且可以自己调机。

网友E:
首先注意到你的操控手法是两个指头,建议改成四个指头操控好些,毕竟你的还是3D机。感觉你起飞后飞机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这种3D机有一个特性,如果你在拉杆舵量很大的时候打副翼太猛的话,机身会极不稳定,甚至发生滚转,我在降落时也出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注意到你的操控手法是两个指头,建议改成四个指头操控好些,毕竟你的还是3D机。感觉你起飞后飞机没有什 ...

谢谢指教

网友:
首飞3D钞炸也是可能的,3D舵面大,反应灵敏,而且飞机重心不会自动修正,需要回舵才能保持飞机平衡!

网友F:
这个飞机不是新手玩的飞机难度和30e轻木差不多。要用他飞3d先练两年嘛

网友:
这场地哪怕起飞没问题,降落都不知道要炸多少台机机才能降好

其实新手用3D机入门是个不错的选择,本人当初就是3D机入门的,把舵量调小,其实跟练习机也差不多,不过有个建议得提一提的,大多数新手都会有这种心理,都是喜欢买漂亮的飞机“开处”,楼主还是先买几架KT或片身EPP先练习一下吧,这样哪怕飞机失控炸机,伤害性也会小很多,玩模型安全第一啊

楼主(2013-08-28):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不是新手玩的飞机难度和30e轻木差不多。要用他飞3d先练两年嘛

这飞机是30E的

网友:
不管飞的多好,关键是安全着地------赵本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飞机是30E的

是哦 30E 泡沫嘛  EPO的,性能和30E轻木接近。 30E  EPP 都比这个好飞  这个不适合新手嘛

网友:
加油!谁不是从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呢呵呵~~~炸多几次就好了

网友:
目测油门太!高导致高速反应不过来!

网友:
标题已经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