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wasp 100 nanoCP尾电机座有没有金属版的?

楼主(2013-07-29):
原装的塑料尾座蹭到玻璃上收油一摔就断了,不太想再配原厂塑料件。大家知道有没有能够替换的金属件?是不是与Mini CP/Super CP/Genius CP的金属配件通用?
还有,尾管尺寸是多少啊?2mmx2mm吗?手头没工具,买了一个M CPX的结果发现装不上。

网友A:
尾管拿刻度尺都能量出来,如果是2X2mm的。可以用FBL100的塑料尾电机座,轻也结实

网友:
Mini CP的金属尾电机座,只要你用那个尾电机座粗细一样的尾电机,就可以!

网友:
这全速的ncp玩的我都没信心了,脆机一个,虽说无刷版的好了一点,但设计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拿刻度尺都能量出来,如果是2X2mm的。可以用FBL100的塑料尾电机座,轻也结实

你是说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种?

对啊

网友:
原廠尾管為2.5mm*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