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XG7不保存设置

楼主(2013-07-29):
XG7关机不保存我的设置,把飞机快设置好了,我无意中关控然后再开,全部都恢复原来的的设置了,然后又试了几次,也是的,关机再开还是的。我就退到主界面关机再开机,结果还是一样,求教高手啊!

网友A:
先起一个名字再来保存你所设置参数便可 如想玩另外一个模型再另起一个名字或代号

网友:
不大可能吧,我的也是XG7,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不太可能啊,是不是你操作过程有问题?我也是用XG7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建议你加JR客服QQ询问

网友:
没退到主界面就关机的话,是不会保存的

但是你退出到主界面,还是不保存的话,多半遥控器又问题了

新建一个模型数据实时

网友:
不可能的 我也有xg7啊啊

网友:
上个视频把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每次按ENT退到主界面,然后就OK了,谢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起一个名字再来保存你所设置参数便可 如想玩另外一个模型再另起一个名字或代号

支持

网友:
先顶后看,是国际惯例吗?

网友:
看晕了...楼主技术真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