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和日冠939通用的舵机臂呀?

楼主(2013-07-29):
请教:有没有和日冠939通用的舵机臂呀?就像飞越出的65MG之类的易损舵机臂。

网友A:
MD933

请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网友:
LZ怎么把舵机臂搞断啦。可惜可惜。

网友B:
飞越有两种易断舵臂,一种1、2#孔距比较大的,适用115/215/65mg,另一种孔距分布比较均匀,适用于410/933/939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用飞越933舵机臂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933

这位兄台,怎么个意思?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有两种易断舵臂,一种1、2#孔距比较大的,适用115/215/65mg,另一种孔距分布比较均匀,适用于410/933/9 ...

谢4、5楼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怎么个意思?呵呵

日冠939和MD933就是名字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 舵机臂也是 买MD933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冠939和MD933就是名字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 舵机臂也是 买MD933的就好了

哦,是这样的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