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电机不同时启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29):
玩模型碰上了新问题   买了个双发客机用2个xxd2208kv1400   电调xxd30A  2个用Y线连但启动时却有先后一个先启另一个要加大油门才启动  用一块电  什么原因清帮忙解答下

网友:
是不是没有校正两个电调的油门行程哦???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设一下油门行程看看吧

网友:
每个电调单独设置一下油门行程,一个一个的设置。还有Y线似乎要把其中一根线的电源线断开吧,只留信号线哦。

网友:
Xxd的电调行程线性比较差,很容易出现两机不同步的现象,先重设油门行程试一试,不行你换两个好点的电调。

网友A:
用一个40A的电调,用Y线连接两个1400电机,我前不久那个美玲号客机就是这样连的,有省事,用2200的电池可以飞三分钟,LZ试试看

楼主:
多谢各位模友的建议

网友:
需要把一个电调的控制线中间那根断掉.否则有可能会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40A的电调,用Y线连接两个1400电机,我前不久那个美玲号客机就是这样连的,有省事,用2200的电池可以 ...

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连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