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WKM更安全,增加更完善的自检模式

楼主(2013-07-30):
昨天本地一个8旋翼摔了,就是因为GPS装反了方向,实在是可惜

玩家自己做的多旋翼,因为各种连接线众多,装到最后难免头昏眼花,所以有时候就会犯下一点点错误,影响飞行安全

新版5.24固件已经增加了电机检测功能,这个对于新装飞机确实非常方便

一般安装还有几个会出错的地方,比如,IMU安装方向设置错误,GPS安装方向错误,电机电调配合不好等

最好能增加一个飞控自检模式,GPS信号反馈和IMU反馈不一致时自动切换姿态模式,飞行器姿态限定在10度以内防止遥控器有通道反向引起操作错误越飞越快,上升下降速度限制在最大1米每秒等等

安全飞行才是王道啊,呵呵

楼主:
自检只需要装好飞机后用一次就可以了,以后就可以放心飞了,呵呵

网友:
确实,这是个大问题 期盼大彊给力 魔友的这些实际问题 就是你们发展的方向

网友:
这么多好的建议,大疆都不用雇人开发了,这里都是免费的。

网友:
安装时能装反,,说明你做事不谨慎,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我新飞机,都是请人手持测试方向对不对……

网友:
总是有这种人,你即使告诉他十遍、或是在十个地方提示他正反,他仍然会安装错误,这种人,炸机是最好的教材。否则,飞机驾驶员都这号人,天天都出事故了。

网友:
楼上说的也没错 但程序的更完美会更多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要不那么多电子产品弄出来做什么  都是为了简单的操作 达到更好的效果 减少更多的事故
装反第一错的 肯定是装机人自身的责任 但科学的发展不真是由这么多的事故教训的总结 那又怎么会进步

网友:
大疆在这里回答解决的是问题,也应该在这里多学习,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