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SONY TX100v用家

楼主(2013-07-30):
想請教SONY TX100v用家如何正確接Mini Hdmi去5.8g發射?
已有mini hdmi轉接板去SX OSD,有网友说要置相机到FX Mode?
又话说祗可設MP4 12M?不能用AVCHD1080 50/i/p?
3Q

网友:
HDMI 和AV接口的输出都只能用FX  不能用PC的1080 50I

楼主:
Kenn哥,100費电嗎?使用上有什麼要注意?
3Q

网友:
不外接电池时间很短!有专用线何须转换模块!

楼主:
AV綫?最好用hdmi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AV綫?最好用hdmi啦

你用HDMI转换模块转出来也就一AV信号!何来最好用HDMI一说!既增加了重量也增加了不稳定性!一根AV输出线搞定是最好的!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HDMI转换模块转出来也就一AV信号!何来最好用HDMI一说!既增加了重量也增加了不稳定性!一根AV输出线 ...

是不是50i下用

楼主:
謝了高人意見,但AV在底部主要不好安裝

网友:
底部能装。。底板挖个孔就行了  然后用热熔胶点一下

TX100非常耗电  用副厂兼容电池  1080P 视频15分钟就关机

还有 视频输出的时候   楼上的几位也提到了  不能能以1080P记录。。得不偿失啊

建议粘一个小摄像头。。用来取景  视角差不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