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轴距有问

楼主(2013-07-30):
相同的电机相同的桨,如果对电机转轴之间的距离同时扩大或减小会对四旋翼有什么影响?主要表现在那方面?我估计升力载重什么的应该没什么变化吧,是不是主要影响灵活性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太近可能浆之间互相干扰吧。不懂帮顶

楼主:
顶一发,求大神

网友:
有个大神说要做这个实验 。
估计他最近比较忙。

网友A:
近了稳。但是别太近了。桨尖至少留个3cm。否则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了稳。但是别太近了。桨尖至少留个3cm。否则有干扰。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了稳。但是别太近了。桨尖至少留个3cm。否则有干扰。

那请问对升力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B:
轴距太小,动力太大,有风可能会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距太小,动力太大,有风可能会侧翻

也没到这么夸张的。。除非飞控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对升力没什么影响吧

太近有影响。否则一点都没

网友C:
我刚做了对比,500轴距,1238桨,最小间距1.1CM,NAZA V1 遇风各种抖。
换1147桨,最小间距目测有3CM,遇风稳定,下降抖动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做了对比,500轴距,1238桨,最小间距1.1CM,NAZA V1 遇风各种抖。
换1147桨,最小间距目测有3CM,遇风 ...

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了稳。但是别太近了。桨尖至少留个3cm。否则有干扰。

谢谢解惑!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对调飞控的PID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对调飞控的PID有什么影响吗

啥叫对调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