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上视频 450 悬停11分钟

楼主(2013-07-30):
下来测了一下电压3.75 螺距多少度我不知道 油门0 50 100 悬停螺距曲线 -5 -5-2 +1 +6 +15 +27 +42 +59 悬停的时候油门65%

楼主:
是不是我的电池太强了 用的 11.1V 2200 30C 亚拓450DFC 原装 顺便 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调机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708

网友A:
好飞机、好电池!
请教楼主调机***,还有电池品牌……

网友B:
悬停5分钟到3.75v的飘过!

网友C:
这个时间够长的。

网友D:
飞航线只能78分钟左右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看悬停高度1米左右电池能用多久,视频这个高度不算悬停算离地,这么低高度有地效因素形成气垫不用大多油门就悬停自然省电。看视频调试操控都不错!

网友F:
经常11分钟悬停。。。飘过。。。

网友G: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H:
这时间够长的

网友I:
看不懂你的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不懂你的螺距曲线
是控上的数字 9点的 中点是0就是0度螺距 我没有螺距尺 角度不知道

网友J:
有地效悬停时间肯定比没有的时候要长不少的

网友K:
这个高度也算悬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