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左右船怎样配置

楼主(2013-07-30):
小弟刚入船模,想配艘65的入门玩玩。怎么配最经济,请教各位大虾。船体想防翻的,是不是28电机最好

网友:
65 O, 找虾哥同志吧,稳定成熟带防翻。

网友:
我作为一个被折腾了一番的新手,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要是为了经济一点而选便宜的东西,最终的结果绝对不经济..

要玩,就一口气买点好的,优其是电调,绝对要选品牌的。。否则烧掉了,双重消费了。。

网友A:
我的HG3120电机+80A新西达电调动力,一共250大洋。用在65O艇跑了大半年了,大概80个3S,5200mah电池的循环。除了轴系漏油,舵被鱼还是暗礁啥的撞到外,无任何问题。可能人品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HG3120电机+80A新西达电调动力,一共250大洋。用在65O艇跑了大半年了,大概80个3S,5200mah电池的循环。 ...

3120的KV是2800,本身过流就低,再加上你用432小桨,跑低速,自然安全
要不,你试试换成435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20的KV是2800,本身过流就低,再加上你用432小桨,跑低速,自然安全
要不,你试试换成435桨~ ~

换434CNC铝桨已经快3个月了,速度快了些,电机电调大概有50多度吧,目前一切正常。只是狮子3S,5200mah电池受不了了,烫手+胀气。看来要换好点的电池了!有啥好的推荐没?

网友(2013-09-10):
这几天论坛里学习了不少知识,继续潜水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