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振动问题

楼主(2013-07-30):
机型742-3,前置马达。
2217,kv1000的无刷马达,配12寸折叠桨,当油门推到3/4以上时,整个机头突然发生强烈的共振,转速降下来即消失。。
求助解决方案。。
电机固定在轻木垫片上

网友A:
如果电机轴没弯的话,就剩下浆了,换个非折叠浆试试。浆平衡很重要。电机和机身的安装是否牢固,还是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轴没弯的话,就剩下浆了,换个非折叠浆试试。浆平衡很重要。电机和机身的安装是否牢固,还是上个图 ...

没拍图,不过桨夹和桨都是塑料的,样子和标准的折叠桨总成一样。会不会是精度不够

网友:
换个非折叠浆试试,如果不振了肯定是浆或浆夹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检查电机轴,桨夹,是否有弯曲。

楼主:
问题已解决啦 谢谢楼上各位帮助哈~
原因在固定螺栓上,因为孔径问题,形成双丝锁了,电机没能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