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和S800 各用什么遥控好呀?

楼主(2013-07-30):
我目前S800 用的是T8FG   Z15用的是14SG 和10CG感觉和T8FG有点小小的干扰呀。。。。请问各位是用那种比较好?据说用国产的天7 或8更好么?

网友A:
何为干扰?何为小小的干扰?

我两个T8FG、两个14SG这样用,都没有发现问题

你所说的是不是短时间失去控制的感觉?有可能与你的接收机天线摆放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为干扰?何为小小的干扰?

我两个T8FG、两个14SG这样用,都没有发现问题

对对  我在飞飞的时候  控制Z15 的人一起遥控  明显有点小小延时。。。。是不是接收器配的问题?

网友:
你的接收机没放好或者天线信号被挡一下什么的都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  我在飞飞的时候  控制Z15 的人一起遥控  明显有点小小延时。。。。是不是接收器配的问题?

是不是飞到远处的时候更为明显?如果是,那就是接收机天线摆放的问题了,跟硬件本身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飞到远处的时候更为明显?如果是,那就是接收机天线摆放的问题了,跟硬件本身无关。

嗯 明白了回去再试试。。那还是用14SG 比较好是吧???

网友B:
都已經用S800了,上JR9X2 DMSJ系統(保證不干擾)最少本人用到現在還沒給干擾過

网友:
14sg和富斯9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已經用S800了,上JR9X2 DMSJ系統(保證不干擾)最少本人用到現在還沒給干擾過

保证不干扰、最少本人还没给干扰过……

语气越来越弱啊哈哈哈哈

没有那个系统会说自己绝对不会干扰或者绝对不会被干扰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把使用上的一些错误归结到干扰身上(例如天线摆放不合理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证不干扰、最少本人还没给干扰过……

除非有線~不然無線的東西很難說,以前 fm 時代 75hz  35hz 用過可以說經長都會no控
現在2.4g好多了,在這我只敢說自己用過的心得。

网友:
模型场地一堆人同时飞,也没看谁延时掉机了,烧包吧!

网友:
看来米多就好呀